hitec aurora9问题

楼主(2010-04-01):
HITEC AURORA 9 能通过换72M高频头 飞HIROBO SRB QUARK吗?

楼主:
请问二楼的兄弟,换72M高频头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换天线?然后再菜单里面设置与SRB相同的晶体频率即可?

网友A(2010-12-29):
 我只潜水学习

网友B:
哥们 有必要往回升级吗 越升级越低级了呢 用hitec 带的7通就行 信号超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