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AV驱动板+液晶屏DIY监视器的?

楼主(2010-04-01):
在淘宝搜索AV驱动板,找到了许多驱动板+液晶屏的套装,价格也便宜,7寸模拟屏(480*234)+驱动板只要170左右,7寸数字屏(800*480)+驱动板大概280左右。

我想买套来挂在控上做FPV的监视器,不知是选多大屏幕的比较好?有必要直接买数字屏吗?毕竟模拟屏省钱些,录像我准备用DV机。

网友:
告诉你,7寸带电视接收,也带AV输入的进货价260-280左右.

楼主:
进货价?你能那个价格卖给我吗?

网友A:
我买了,做了一个,效果甚好,就是耗电有点大,亮度还不错,关键是市场上买的7寸的宽屏的很便宜,但是垂直方向的分辨率只有480,不够啊,我买的这个是800X600的,价格400多,很满意,而且支持两路AV输入随时可以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货价?你能那个价格卖给我吗?

我不卖这东西,价钱只是给你参考.耗电是大了些,好像1A左右,不过地面的电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做了一个,效果甚好,就是耗电有点大,亮度还不错,关键是市场上买的7寸的宽屏的很便宜,但是垂直方向的分辨率只有480,不够啊,我买的这个是800X600的,价格400多,很满意,而且支持两路AV输入随时可以切换
你这个盒子真不错,能不能再来几张PP看看仔细?盒子下面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好象还看一个插座
我在淘宝上找到800*480的全套不到300,16:9的好象外形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做了一个,效果甚好,就是耗电有点大,亮度还不错,关键是市场上买的7寸的宽屏的很便宜,但是垂直方向的分辨率只有480,不够啊,我买的这个是800X600的,价格400多,很满意,而且支持两路AV输入随时可以切换

貌似盒子也是自制的

网友B:
建议4寸的960*480的数字屏,或者5寸屏

网友:
我用12寸小彩电,功率60W,呵呵用逆变器供电,更费电,为的就是看得清楚,光线强点也影响不大,色彩更好,全角看都行。呵呵。

网友:
版主的盒子是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4寸的960*480的数字屏,或者5寸屏
博士,有这种分辨率的屏吗?

楼主:
用于FPV的监视器,到底是16:9还是4:3的好呢?

网友:
16:9和4:3都无所谓,关键是看你喜欢那种

网友:
我建议4:3的,16:9的就变形了啊,另外如果选用垂直方向上分辨率太低的,例如480的,就不好了,清晰度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应定要选800x600的,我当初选择想找体积小分辨率高的,但是如果8寸以下分辨率达到800X600的都超贵,所以就这个型号性价比最好,盒子到处都有卖的,我买的40元。

网友:
我内部结构是一个3S6000Mah的大电池,还有另外一个小盒子,里面是自制的一个平板天线和接收器,全部都用大盒子内的电池供电。

网友:
我也想这么做,有块10寸得笔记本屏幕

网友C:
要屏可以介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屏可以介绍你
谢谢,不方便在这里说的话就PM我吧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13.4的,有AV输入

网友D:
寻觅一款可以之间在阳光下看的屏幕。 LG的IPS屏,有一款7寸的,可是不知道去那找好的驱动。

网友E:
我做的那个和版主类似 不过是用10寸的16:9数字屏
很好用

网友F:
谁可以把淘宝上的地址给我下!我搜不到啊!郁闷!了!!!7寸的数字屏!800*600的!

网友G: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8寸的SHARP屏,前几天竟然刷到1024X768都没黑.......倒

网友F:
朋友们我也想做个下的液晶屏出来苦于找不到购买地址1!麻烦大家把淘宝的地址PM我的下!
就是专门卖散件的商家地址PM给我谢谢了!!!!!!!!!
我一个人找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