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机和浆的配对问题

楼主(2010-04-01):
想问下 什么样的
电机
配什么样的浆。 那个老大有这样的公式吗? 共享共享吧。

网友A:
第一步:根据你的飞机大小重量和布局确定用什么类型以及多大的桨;
第二步:根据动力系统的功率和输出电池,以及桨的型号来选择电机的大小和转速。

网友B:
看一下电机的说明书就行了,那里用多大桨,几S的电池,多大的接力都很详尽的.

网友B:
打错字了,是多大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