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收到飞梦厂家给我升级的V3版本了!!

楼主(2010-04-01):
:loveliness: 等了好多天。。。寄过去四天,寄回来三天,今天终于收到厂家给我升级的V3版本了!!

做工明显比以前的好很多,首先接收机的天线加粗了,这样不容易断了,然后高频头的模具重新改良了,放到TDF9的遥控器里不会晃动了,就是高频头的天线不知为何要移到中间,估计是为了更好的兼容性吧。

和厂家沟通升级V3版本的期间厂家的态度超级好,大大超出我预料(虽然以前也很好 ),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升级的要求,其实这类高度集成的电子产品,所谓的升级就是把以前旧的扔了给你换一个新的。“升级”期间厂家仅仅收取了一点点接收机和高频头的成本费用, 而且工作效率巨高,收到我寄过去的包裹当天就把“升级”后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发回来了。

现在还没测试,不过就算有问题也不用担心,反正厂家的态度超级好。。。。大家买了飞梦的产品,要升级的赶快上啊,找不着厂家找精卫,那位老大的办事效率也是巨高!!而且他放出话来了,免费替顾客手工焊接DIY版本的高频头。。哈哈

网友A:
你原来的是几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是几版的?

我原来好像是1.2版的吧?不太清楚

网友B:
升完级了就拉个距看看能多远吧,当然还有抗干扰也给要买的兄弟们试试

网友:
接收现在也有V3版本了?不是只有高频头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完级了就拉个距看看能多远吧,当然还有抗干扰也给要买的兄弟们试试

一会吃完饭去试,高频头是V3的,接收机是V2的。。。。好像现在最新的就是这个了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只有之前的版本能换好像,V2版的不能换。另外我发现高频头工作的时候微微发热,摸上去暖暖的。正常的吧?

楼主:
上测试视频了!!

可以看出比起以前的版本,这个版本对于近距离堵塞要改进了很多!如果发射天线正对接收机天线的话,太近还是会出现堵塞丢失信号的情况,但是只要稍微错开一点角度,就会好很多,由此可以看出把天线分开是多么的重要!!

另外测试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高频头切换成低功耗的测距模式,堵塞现象完全消失!!!把天线插进接收机里都不会堵塞
我要是厂家,就应该把这测距模式去掉,美其名与为“室内机模式”,反正遥控距离10-20米足够了,然后这又是一“卖点”
届时就能做广告说: V3版本包含两种模式:常规模式和室内机模式,常规模式适合多数大型固定翼及直升机,控制距离<1KM;室内机模式模式下,有效控制距离≤30米,适合于各种室内机及微型模型,室内机模式可以大大的降低无线电信号对人体的辐射及电源的功耗。

末了说明书最后一页加上一条:为了您的飞行安全,请定期将高频模块调整至室内机模型进行拉距测试,低于10米的遥控范围请不要再继续飞行,联系经销商有关售后维修事宜。

然后你们的高频头就变成“三用”的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测试视频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yMDA2NzUy/v.swf

可以看出比起以前的版本,这个版本对于近距离堵塞要改进了很多!如果发射天线正对接收机天线的话,太近还是会出现堵塞丢失信号的 ...

经典     比厂家的广告还厉害

网友:
飞梦的服务该顶~~~~~~~~~~~

网友C:
距离太近会阻塞?我经常飞450悬停在10米以内,这下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太近会阻塞?我经常飞450悬停在10米以内,这下怎么办?

老版本的我测试过,大概在15-20CM的时候会出现堵塞,有时候堵塞后接收机就无法和高频头重连了;V3版本的可以到1CM都不会堵塞,而且每次都能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 等了好多天。。。寄过去四天,寄回来三天,今天终于收到厂家给我升级的V3版本了!!

做工明显比以前的好很多,首先接收机的天线加粗了,这样不容易断了,然后高频头的模具重新改良了,放到 ...

呵呵!!!
楼主放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之前的版本能换好像,V2版的不能换。另外我发现高频头工作的时候微微发热,摸上去暖暖的。正常的吧?

V1和V2都采用线性电源,所以会微微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就是futaba也会微微发热啊。
V3采用开关电源,超级省电!!!模块的正常工作电流只有39mA以下

网友:
已经购买了V3 期待

网友:
楼主放毒了  我也很想买的荒了

网友:
我也是飞梦的元老用户了,飞梦一直再使用,还没失控过比较满意,另外纠正一下哥们那不叫做什么室内机模式,那是厂家做的拉距测试模式,就是降低功率检查装机后接收机布线位置对实际使用距离有多大影响,这功能很实用的。 上机调整好合适的位置正常使用的时候就能得到更远的飞行安全距离,我已经通过这个功能调整到接收机最佳位置。 说明书上没写安全注意事项,请你使用这项功能前,先给接收机做失控保护设置以免危险发生。

网友D:
我也购买了飞梦的V3版本,以前的失控现象完全消失了,哈哈,爽飞中。。。谢谢精卫,谢谢飞梦

网友E:
我现在所有的模型都是用的V3的收发了,性价比很好。

网友F(2010-07-10):
我的发回去升级去了 今天估计要到了 哈哈 期待当中 用天8 和 飞梦的 没失控过, 天8 的PCM 接收机 害的我 炸了两架涵道 顶飞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