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向左飘,右舵已经打到底了怎么办?

楼主(2010-04-01):
机机壳已经摔坏了,所以干脆“裸”飞,但是即使把右舵打到头,机机还是向左飘,会不会是重心偏了呢?

网友A:
遥控器微调归中,然后调整相应的舵机摇臂和十字盘之间的连杆长度,直到消除该现象。

楼主:
感谢回答。但是现在已经把摇臂调到最短了……

网友B:
十字盘是否水平呢?水平的话那应该就只有重心不对了。

楼主:
感谢两位的指教,刚才把本在机身下电池绑在右起落架上,基本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