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电焊机

楼主(2010-04-01):
各位大哥们帮下小弟,我最近想买个等离子焊机,可是我在淘宝上搜索的怎么都是等离子切割机啊。可以《焊接》不小弟不懂又是第一次买电焊机,所以特来问下。焊接铝合金用什么电焊机好啊,等离子的可以焊接不?

网友:
我的印象中:等离子电焊机严格意义上应该叫离子切割机。只能切割的,(也许孤陋寡闻,确实没听说过有焊接的等离子)。不过现在也有人将氩弧焊机叫等离子焊机,还有人宣称销售多更能等离子焊机,能切割,能氩弧焊,能气焊,不过没见过。(不过等离子和氩弧焊结构上却又相似之处)
焊铝用交流氩弧焊机,或气焊,还有一种铝热焊,根据你的焊接去求自己选择吧。

网友:
三用焊机倒是见过,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感觉功能多的在单项上肯定不如专一功能的

楼主:
我主要是怕麻烦氩弧焊还要钢瓶冲气。难道等离子真的只能切割?是的话还好没买

网友:
氩弧焊机本身具备氩弧焊和直流弧焊两种功能。可以拓展应用为等离子切割机。已经有厂家生产这样的电焊机。叫三用机。或者称为多用机。价格是1600多元。

楼主:
那等离子切割机能焊接吗?

网友:
离子切割机不能焊接,如果是焊接铝合金还是用钨极氩弧焊!焊出来好看!!

网友:
准确点说是交流钨极氩弧焊

网友:
有等离子焊机 。 是天价 , 好像是外国货要么是合资产品。万能

             应用范围

1. 五金加工;建筑装潢;汽车钣金;五金工艺品的制作
2. 机械设备的维修
3. 灯饰行业;制冷设备行业
4. 野外作业;
5. 多种金属表面开口、开孔、焊接熔化、淬火等加工工艺
6. 管道维护
7. 小型钢结构制作
                                           主要优势
1. 用水做焊接切割

用水(或在焊接时加入少量酒精)产生等离子达到焊接切割目的,温度可达到8000°C,本产品不需要任何辅助器材,焊接不需要工业气体做保护气。

2. 电源方便、节能

本设备在110V—253V之间的电压都可以正常使用,无电源时4千瓦时发电机即可满足工作需要,每小时耗电量只有3.5度,与变压器式焊接设备相比本产品一年内就可省近万元的开支,并配有背包方便携带,增加其使用的灵活性;

3. 使用安全且环保

使用过程中不产生有害气体,对环境和操作技工没有任何伤害,而且它工作时产生的紫外线很弱用5号护目镜即可工作(其它焊接切割设备会产生臭氧及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紫外线很强要用8号以上护目镜才可以工作);

4. 多功能性

可以切割或焊接各种金属(例如碳钢、合金钢、铸铁、铜类、铝合金等),还可以实现异种金属的熔焊、钎焊, 并且还可以切割绝缘材料,例如石英玻璃、陶瓷、水泥、石块等不燃材料。

网友:
楼上的不是楼主所说的“等离子电焊机”

将等离子体压缩得很细就是等离子束,等离子束比电弧焊控制更精确。

等离子束用于切割时使用压缩空气,焊接用还是要接保护气体的。
所以还是切割用的多,接个空压机就可以干活。

网友:
焊接铝合金好象是用方波交流氩弧焊机

楼主:
哦,那氩弧焊机要用什么气体保护呢,用二氧化碳可以不?

网友:
等离子切割成本暨低(用水就行)、精确,为何不能普及性地代替乙炔等气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氩弧焊机要用什么气体保护呢,用二氧化碳可以不?

用二氧化碳可以.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一哥们转便携式的等离子切割机,感觉这个东西和氧焊的切割焊接原理类似吧,没用过...只能瞎蒙......

楼主:
他转让的那个可是要9000大米我可高攀不起哦》还有一个是《手提逆变电焊机》这个怎么样啊!额滴神哦。现在才知道选个好的电焊机好难!

网友:
十楼的兄弟介绍的那个就是等离子电焊切割多用机   不使用电焊条的   也不用气体保护   就是水和酒精的混合物   还没有太高的比例要求   很好用的  适合做生意使用   使用量大的话可以在耗材上把机子的高成本省下来    还可以异种金属焊接    网上有使用的教学视频   很好学的   大家可以搜索看看   不需要有多高的电焊基础   品牌是姆而吉    我当初想买的   但价格实在是无法接受    我只是玩玩而已  没必要花那个钱  何况我自己还有焊机  只是看着好玩罢了  如果不违法坛规的话我可以透露一下   是12800人民币   是老毛子发明的   全球好像就深圳一家独家生产   所以价格我试过了   讲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
听说等离子焊寿命短,不知是否?

楼主:
天啊,12800那算咯。还是买个《逆变式电焊机》算了。有人用过吗?逆变式的好用不。

网友:
逆变的氩弧焊机焊不了铝件,或者你可以用氧焊的方法来焊,但是要加铝焊粉,缺点是后期要加工焊接面,氧焊的焊接面不是太好看,用氩弧焊机最好是方波交流氩弧焊机,或者就是铝焊机

网友:
楼主要买等离子焊接设备做什么啊?呵呵,其实等离子焊接是很偏的一个行业,主要用在工业生产线和不锈钢行业,而且不锈钢行业的应用通常都是在压力容器中。楼主要用等离子焊接铝是可以的,但关键取决于楼主是用来玩呢还是做生产,用来玩就算了,得不偿失毕竟只是业余玩玩而已。呵呵!顺便给楼说说等离子吧,等离子焊接方面分三类:1、微速等离子(电流:0.1-30A) 2、熔入式等离子(3-150A) 3、小孔等离子(3-350A)均采用氩气作为等离子气体和保护气,楼上有哥们说用CO2时不行的。并且等离子电源一般都采用直流电源而且同时时两个电源即等离子电源和焊接电源。在等离子含铝方面主要采用的时变极性等离子,通常都在用转移弧焊接的,价格不菲。我做业务时神六的加工单位在国内询过假,最后买的是美国产品,老贵了。呵呵

楼主:
算了不要等离子了还是买个直流逆变式电焊机焊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