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日本手?陷入困境,望老手帮忙!

楼主(2010-04-01):
小弟入魔一年多,飞固定翼(日本手),技术不高,能起飞能降落,3D不会。最近准备上450,看中控DX7。但是DX7只能用美国手。这次换控目的是一个控既飞450,也飞固定翼。所以陷入困境,是再选个别的控?还是改成美国手?望老手谈谈看法…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日本手,用DSX9吧,要不。总觉得改手的遥控器不舒服,纯粹个人感觉啊,不喜欢的不要喷哈。

网友B:
根据你自己养成的操纵习惯选遥控器,而不是根据遥控器改操作习惯,个人认为相对稳妥些。

楼主:
谢谢LS回答,继续等待老手帮忙…谢谢。

网友C:
DSX7好了 不改就是日本手
你不是真好合适
改不改看你是否很看中这个。

网友D:
DX7是有日本手可以選購的.

网友E:
我看了很多贴子,说直升机3D最好美国手,我用的是日本手,尝试改手,好麻烦的,还是继续用日本手! 我认为你如果对直升机刚入门,建议用美国手.固定翼可以改手,也可不改.!!!

楼主:
谢谢老手们的回答。

网友F:
dx7有日本手
我以前是日本受,后来换了美国手,飞直机觉得美国手不错

网友G:
转美国手油门不舒服 我就转了 中 国手!! 硬改把 DSX7改成了 中 国手!!就是反美国手!!
也可以这样买FUTABA的控 有 中 国手M 3选。。。。转中 国手吧 很容易上手!!

网友H:
将遥控改成日本吧,换手对飞450的确有帮组,但是危急情况你的潜意识会用日本手来控制的,三思哦

网友I:
可以用中 国手,我就是用的中 国手,原理与美国手一样,就是油门在左边,我在模拟器上面练习这种中 国手效果非常好,已经会自旋的动作了,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J:
如果对3D兴趣不强烈,用什么手都行,DX7不能自己换手法的?我的是DSX7,两种手法换来换去都行,换一次10分钟左右,,要拆开来的。 最好用身边朋友(或高手)用的手法。
我是玩了一年多日本,然后换米国的。我玩3D

网友K:
美国手是你唯一的选择

网友L:
去研究什么手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

网友M:
美国手,绝对能让大部分飞手从刚入门就能动作精确反映灵活头脑清楚。

网友N:
扔硬币来决定该选哪个手吧!

网友:
日本手飞直机都是小脑超级发达的人,如果你小脑不发达,还是美国手吧。。

网友O:
对于日本手的固定翼飞直升机还有一种兼容的选择 就是中 国手( Mode3)
中 国手就是把美国手的2个圆盘平行调换
美国手:左手(油门 尾舵) 右手(副翼 升降)
中 国手:左手(副翼 升降) 右手(油门 尾舵)
日本手:左手(升降 尾舵) 右手(油门 副翼)
中 国手和日本手之间的转换好处就是:
不用拆卸遥控器,工程菜单一改就好,因为油门在同侧
你仍然可以拿日本手飞固定翼,但是不要和新的直升机混淆了哦,经过训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长期发展建议放弃一向飞行器
你可以请日本手的老鸟帮你调飞机,调完再转回中 国手
同样的道理,美国手飞直升机的人可以用反日本手(Mode4)来飞固定翼,同样不需要拆控,这是本人在使用的,2种飞行器都可以飞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