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认认这是什么电调。。

楼主(2010-04-01):
大家帮帮认认这是什么电调。。
收的2手机,所以不太清楚这是啥电调。。
想改6s了,不知道这电调是否支持6s呃。。。

网友:
6S应该是不支持的,看上面的电容就只有25V,6S电压有25.X V,所以能肯定的一点是:不能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s的。。知道了。。。

网友:
沙发真是观察入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