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v2 改冰人 3mm 横轴的疑问

楼主(2010-04-01):
亚拓sport 桨夹加中联都炸得不能用后,我决定买个飞越se v2 旋翼头改冰人3mm 横轴
我发现这样的情况,se v2旋翼头原配的中联O圈是2对(每边2个,两边共4个),但是冰人V2桨夹改3mm横轴轴承套装里面的一体化O圈只有一对(2个),但是冰人一个O圈的厚度,小于原配se v2旋翼头的2个中联O圈的厚度。所以如果只装一对冰人3mmO圈的话,螺母上紧了,横轴横向还是松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解决,所以我这样装的

……冰人O圈(3mm横轴用)+原配O圈1个(4mm横轴用)——中联——原配O圈1个(4mm横轴用)+冰人O圈(3mm横轴用)……

像这样装的话 外侧的冰人O圈会超出T头O圈槽一点点,请问大家能不能这样装?大家都是怎么装的????谢谢

PS:
se v2 旋翼头原配为:
……原配O圈2个(4mm横轴用)——中联——原配O圈2个(4mm横轴用)……

网友A:
我的pro也想改外丝.不知怎么改。知的请说下。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ro也想改外丝.不知怎么改。知的请说下。谢谢

在淘宝有这个组件,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ro也想改外丝.不知怎么改。知的请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还有楼主不好意思。坐了顺凤车问了。

楼主:
我晕,完全忽视我了么

网友:
好象需要用别的桨夹吧

楼主:
不行,还得顶

网友:
有一个解决办法,在桨夹与中联之间,再加上1~2片M3的垫片,就能锁紧了,不会有横向虚位。

网友:
450se v2的中联一边只有1个O圈吧,怎么楼主说一边有2个O圈?你是什么机,我是飞越的。

网友:
冰人的是一体化O圈,如果是换V2的中联和桨夹,要用V2的3MM横轴。V2和sport的横轴长度不一样的,sport和pro的横轴长度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4MM的横轴好点,3D时好飞点,大不了用软点材质的横轴就行了

网友:
我昨天刚把V24MM改了病人的3MM外丝横轴横向虚位是大点有3~5MM吧~~~没管他~~~还有地板发的那个价格咋那么贵我买的才23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