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雕刻机做什么?刚做一块线路板展示一下

楼主(2010-04-01):
不知大家买雕刻机做什么?
刚调整好,做了第2块线路板,展示
铣削老费时间了,我设置的刀细,费了4小时
有些孔还需要再用大钻头扩
可能还可以用小铣刀来旋转扩大孔,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一下

刻好的线路板,需要再扩孔

刻好的线路板,需要再扩孔

楼主:
以后有机会再刻表面贴,我用的最细的管脚中心距是0.5毫米,可能不好刻吧

楼主:
左上角是D25插座,接雕刻机的,用来控制电火花。
已经初步试验了,用B老大的阻容回路放电可以,
又设计了一个脉冲电源,用本板检测控制

网友A:
我雕刻线路板的感受是,1尽量减少镂空,在不得已的DIP密集管脚处,采取局部镂空。2接地或电源进行大面积包铜。3在没有必须进行高电压隔离要求的前提下,减少隔离槽的宽度。4焊盘尽量加大。5多用贴片元件。。。这些工作无疑是减少雕刻量,并能提高焊盘强度。刻完铜箔后要去氧化,雕刻PCB在焊接时最容易搭锡,上一层感光阻焊膜是最理想的举措。希望有帮助

网友B:
能否分享一下电火花控制电路

网友C:
不错,只是太非时间了。
还是使用感光膜比较好,而使用雕刻机来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雕刻线路板的感受是,1尽量减少镂空,在不得已的DIP密集管脚处,采取局部镂空。2接地或电源进行大面积包铜。3在没有必须进行高电压隔离要求的前提下,减少隔离槽的宽度。4焊盘尽量加大。5多用贴片元件。。。这些工 ...

看得出,您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我要多学习。我手上还没有阻焊的东西,以后添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雕刻线路板的感受是,1尽量减少镂空,在不得已的DIP密集管脚处,采取局部镂空。2接地或电源进行大面积包铜。3在没有必须进行高电压隔离要求的前提下,减少隔离槽的宽度。4焊盘尽量加大。5多用贴片元件。。。这些工 ...

很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一下电火花控制电路

会分享的,等我再试验以后。
我原来采用了电阻取样的简单方式,用阻容回路放电,80C2051单片机控制雕刻机的Z轴,可以工作。
现利用手上现有的霍尔电流传感器采样,加上脉冲电源,也能工作,只是前期手上没有黄铜,感觉打个孔电极损耗很大。
把电路整理一下,再试,用黄铜
Z轴的算法控制也挺关键。不想让Z轴反复不必要地进退,可现在采用的是无A/D采样的方式,利用的80C2051内部的比较器,
把采样滤波后的数据与一个电平比较,这种方式不会预判断,也许是瓶颈。
用霍尔传感器的好处是放电回路和检测控制回路完全隔离。

楼主:
感谢chensibo鼓励,俺是男的,这是第一次,俺很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只是太非时间了。
还是使用感光膜比较好,而使用雕刻机来钻孔。

感光膜我手上也有,买了N年了,还是感觉有些麻烦,一直没有用(太懒了)。
如果能用不同的刀具设置减少雕刻时间的话,用雕刻机优势还是大的。
用更宽的刀(比如0.4毫米以上的刀)来铣削线路板,精细度又受些影响了,
也许有些折中的选择可以兼顾吧,再试验

网友:
焊盘太小了,再扩你怎么焊

网友:
LZ真是厉害啊

网友:
放大一下,给个局部细节图片,同时放个尺子参照一下

楼主:
谢谢lysgyx鼓励,以后再刻更好的让大家欣赏!

前面朋友也看出了,也有些小问题:焊盘小的问题。

设计时焊盘并不小,实际下刀深度略深一点,也没用新买的0.1尖刀两原因造成。
只有几个孔要扩到1.2毫米(安装插座用),其余均可用。

局部带参照图

局部带参照图

这几个孔要扩,箭头表示有跳线

这几个孔要扩,箭头表示有跳线

网友:
不错哦!刀子下的有点深?

网友D:
不是用3800的机子雕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3800的机子雕刻的吧?

能把电路板刻成这样,主轴也得你说的那个价位的一半了

网友E:
因为刻pcb有的时候要求线宽很小,而雕刻刀是锥形的,深度越大线宽越大,所以一般都用小角度的刀,一般10-15度的,如果主轴的转速功率不够走刀稍微快点就会断刀,所以最好是变频主轴20000转以上,因为多是浅雕刻功率不用很大,合适的不好找,淘宝上一个直径42的pcb专用主轴300w转速最高60000

网友:
做的很精细,漂亮。

楼主:
主轴是那种美国二手的,应该很便宜的。
前天主轴突然停止了,更换了备用电刷,好了。还是希望以后换个无刷的玩玩。
主轴的发热问题很头疼,在铣削上面的PCB时,用时4小时,只好降低了主轴的转速,
这样可以连续运行。

主轴驱动现在没用电控箱上的主轴调速控制,设计得不好,控制电压不稳定,
还老烧控制箱的保险,换了几次后没耐心了,用隔离变压器、自耦调压器、整流板
组成一个传统的脉动直流调压,效果非常好。

再提出一个电控箱的设计缺 陷:设计的本意中有隔离电路,用于隔离计算机的并口和电控箱的步进电机驱动部分,
可实际上虽然也安装了6N137等高速光电耦合器,但其前后级共地,已经起不到隔离作用了,再多不说了。

老式直流电源和N97合影

老式直流电源和N97合影

这个主轴很普通

这个主轴很普通

楼主:
感谢liuwenbai鼓励,会刻出真正精细的PCB的

还没有太多的体会,但重复定位精度和主轴的径向跳动精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是用合适的好刀,大夫讲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刻pcb有的时候要求线宽很小,而雕刻刀是锥形的,深度越大线宽越大,所以一般都用小角度的刀,一般10-15度的,如果主轴的转速功率不够走刀稍微快点就会断刀,所以最好是变频主轴20000转以上,因为多是浅雕刻功率不 ...

林大夫雕刻PCB使用什么主轴?

网友E:
我不用这个东西刻pcb,公司都是出去打样,如果要用这个主轴这个时间刻pcb,塑料机器都够用了,其实很多diy的机器都用这个主轴,机器空跑再快也没用,主轴就是个瓶颈了,但如果换成变频的机器的总价无疑会高很多,买家买东西多会问是不是金属的,是不是滚珠的,问主轴的很少,业余玩家对价格很敏感,才会早就很多整体不平衡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用这个东西刻pcb,公司都是出去打样,如果要用这个主轴这个时间刻pcb,塑料机器都够用了,其实很多diy的机器都用这个主轴,机器空跑再快也没用,主轴就是个瓶颈了,但如果换成变频的机器的总价无疑会高很多,买家 ...

大夫在这个领域也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
没有雕刻机时确实没有感受,多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F:
可以加一个间隙检测脉冲,它工作在工作脉冲的放电间隙,其频率为工作脉冲频率的4倍,输出电压为工作电压1/2左右,用于比较间隙。当检测脉冲达到工作状态时,停止进给。当检测脉冲有若干个周期没有对工件放电后,向工件方向进给1步。循环到加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一个间隙检测脉冲,它工作在工作脉冲的放电间隙,其频率为工作脉冲频率的4倍,输出电压为工作电压1/2左右,用于比较间隙。当检测脉冲达到工作状态时,停止进给。当检测脉冲有若干个周期没有对工件放电后,向工 ...

你这个专业!
今天正在试验加大工作电流。原来用4.5欧电阻限流,还嫌工作速度慢,脉冲强度不够,就手动把电阻短路,效果真好,放电的火花很连续很强,正是期望的结果,但没几秒,停止了,IGBT烧了。
用很小的电阻甚至不用电阻限流应该是可以的,电源变压器和可控硅整流短时间可以承受短路,正在考虑这方面的保护:两种办法
1:需要保护时,立即关断可控硅的输出,这可能会慢一些;
2:需要时,在控制脉冲上做文章,可以立即停止输出,这应该是正解。
目前我没有采用复杂的单片机,只是用最简单的2051来试验。用其片上自带的模拟比较器比较工作电流,这种方法无法实现更先进的控制。
先把脉冲电源部分完善,再完善检测部分。
看来你对这方面研究很深,能再详细点吗?
比如输出电压为工作电压1/2左右,这么低的电压可以检测到间隙吗?

楼主:
“我不用这个东西刻pcb,公司都是出去打样,如果要用这个主轴这个时间刻pcb,塑料机器都够用了,”
呵呵,想起一个秃子卖生发灵的故事

玩笑

其实,正规生产和研发是要在专业PCB厂打样的,我以前都是这样的(也只有这样),热转印的也有,感觉稍有不便。

用雕刻机刻PCB追求的是方便,第1块4个多小时是多种原因:没有优化,速度没谱,以后会好的

正在试刻第2块PCB

楼主:
半成品,工作了50分钟

速度从600提升到1000

正在工作,闪光灯下似乎静止

正在工作,闪光灯下似乎静止

楼主:
刻坏了

坏板

坏板

51分16秒的铣削

51分16秒的铣削

楼主:
小东西刻出来了
之前刻坏的一个是因为用了一把不好的刀,见图

再尝试把速度从1000提到1200时,X轴出现了停顿的现象,和以前过热的现象一样。

这次刻的省却了隔离这道工序(设计是用0.1的尖刀先隔离),先用0.3的尖刀铣削,然后用1.0的铣刀钻孔和切外框。
速度1000。(第1块板是600)
三道工序的工作时间近1小时
PCB尺寸:80*50毫米

一个小试验板

一个小试验板

一把坏刀

一把坏刀

网友:
制版不是这样制的吧?
有点用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F:
检测脉冲其本质是第二个电火花系统,不过是辅助的,而且是用于比较间隙大小的。高电压的工作间隙大,低电压的工作间隙小,至于大多少,取决于实际需要。基本原理如此,不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脉冲其本质是第二个电火花系统,不过是辅助的,而且是用于比较间隙大小的。高电压的工作间隙大,低电压的工作间隙小,至于大多少,取决于实际需要。基本原理如此,不复杂吧?

从原理上讲,不复杂。具体技术上选择就多了,比如:是两套独立电源还是用一套电源
我现在的电源变压器输出80V,用于高电压的检测时电压明显不够,再增加一个小功率的电源就可以了吧,反正检测又不需要大的电流。
不知工业机是否就如你所说
如果不进行间隙检测检测,工作的效率会有些低,步进电机要频繁地进退,对多方面都不好。
准备再做个试验,加A/D,再加上输出脉冲的短路保护(硬件和软件保护都有),
有A/D的话,对工况的判断就比简单的是否短路要多了,即可以检测正常放电状态。
刚做好线路板,先拿出来欣赏一下

这个比第一块更复杂

这个比第一块更复杂

网友:
使用什么刀路软件?coppercam吗?

网友:
这帖我的顶!

学习了,以后有钱也弄个雕刻机刻线路板
感觉不如转印纸再腐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