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0-04-01):
请问大家 车床调整尾座的中心 也就是后顶尖的中心 用什么方法。

网友:
卡盘夹一段硬一点的圆钢,调小拖板车成死顶尖然后在尾座上装死顶尖, 两头带中心孔的检验棒一条,检验棒靠卡盘端加鸡心夹头,顶死,   溜板箱上放千分表加磁性表座,移动溜板相,打表你应该会吧?

网友:
在主轴锥孔里插一呆顶尖,尾座插一呆顶。好了把两个尖尖对上吧这样就好了。但前提是你导轨没问题和大拖板调整好。

网友A:
1    专业点讲,要想非常对心并同轴(卡盘、法兰以及非主轴以外的误差除外)。比较正确的办法是-----卡盘夹千分表杆,其千分表打在尾座顶尖的外圆,手动旋转卡盘,调整尾座使整个圆周无跳动。在前后位置都能保证整个圆周无跳动。
2    卡盘夹圆钢车顶尖或主轴装顶尖,并在尾座上装死顶尖, 装加两头带中心孔的检验棒,  在托板上放磁性表座和千分表,移动溜箱,打表于中心孔检验棒的外圆上。要做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检测和调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尾座调的很好。但是用钻头钻深孔时,在另一端钻出来时会有不同心的现象,罪魁祸首-------不同心、同轴!!
经过上述调整会对尾座精度有非常大的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专业点讲,要想非常对心并同轴(卡盘、法兰以及非主轴以外的误差除外)。比较正确的办法是-----卡盘夹千分表杆,其千分表打在尾座顶尖的外圆,手动旋转卡盘,调整尾座使整个圆周无跳动。在前后位置都能保证整个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