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垃圾东西怎么调还是抖尾气死人了

楼主(2010-04-02):
.哪个高手用过的告诉一声怎么用.早知道用到401好好的非得换个垃圾东西来安慰自已.
  本人用的是DSX72.4 780+DS650  我飞了一两桶油了都没有调好.

网友:
是不是亚拓的飞机呀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硬件吧,尾推是否顺畅,虚位是否过大

网友:
401咋就那么傻瓜好用涅

网友A:
没调好怎么能说780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调好怎么能说780垃圾,

高手请问一下怎么搞整 我以经换了三台飞机上试用了还是一样的 其它一个是用401和611用锁尾好好的 一换上780东西就不行了,不是讲他垃圾可能是高手用的东西我们菜鸟不懂.我把401换上来也锁的好好的.

网友:
你连症状都没详细描述,就在那里抱怨,抱怨有用吗

楼主:
,剧烈金鱼尾,非感度高

网友:
没事顶下  我用KD800的  漂过!!

网友B:
我收了个 750  症状一样   冒搞好  陀螺推给卖家了   也是郁闷的很   45-sport   尾推顺滑的很 也是 dsx7控
非感度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个 750  症状一样   冒搞好  陀螺推给卖家了   也是郁闷的很   45-sport   尾推顺滑的很 也是 dsx7控
非感度 问题

金鱼尾不单单是尾推的关系,整个尾巴都要检查下的

网友:
 幸亏我用的450PRO 是用的401 500用 520,早就听说亚拓的陀螺仪垃圾,

网友:
检查机械部分吧!750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也是这情况,我都试过了,我也怀疑是尾传有问题,还没空查呢!楼主设延时了没有,没有好好看说明书吧,780肯定比401好的!

网友C:
如果是610斜盘舵机,检查下610对陀螺有没有干扰。
地面上电自检完,不用着车。 不动尾舵,手放在锁尾舵机舵机臂上。 打十字盘绕圈,如果舵机臂有抖动,就是陀螺被干扰了。
GP780也是ADXRS系列传感器,没那么差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610斜盘舵机,检查下610对陀螺有没有干扰。
地面上电自检完,不用着车。 不动尾舵,手放在锁尾舵机舵机臂上。 打十字盘绕圈,如果舵机臂有抖动,就是陀螺被干扰了。
GP780也是ADXRS系列传感器,没那么差劲的 ...

我的600也轻微抖尾,如果真的是610干扰的话,该怎么做?是要把陀螺换个位置还是可以把陀螺用什么东西包起来去屏蔽干扰?

网友:
我的也一样就是记忆问题

网友:
根据750的表现,780应该也不错,如果所机械上没啥问题的话,尽量让陀螺和接收或其他电子设备保持一定距离,

网友:
我一共用过4个750.有两个没问题,有2个抖尾巴。。。现在只250 450上用。大飞机还是·····

网友D:
买亚拓电装,还得赌你的运气, LZ试贴二层较软的双面贴吧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飞的是2箱油
我飞的是2桶油,都是这样
问题依旧!
不是感度问题,也非机械问题!
本地区已有4人 GP780都这样...
况且都还是新机!

网友: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你的感度线插错了

要插在从上到下,第三个孔,而不是第一个,控上的感度通道相应调一下,包你不抖。

网友:
401跟GP780的感度线,难道不是插一个孔吗?

网友:
似乎找到解决的方案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
780是好东西, 需要好好去研究。。上401。。。省事而已不过看过401用在YT600一样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亚拓电装,还得赌你的运气, LZ试贴二层较软的双面贴吧
LZ他基本上能试的方法都试了 也去了国外RC请教学习了他们的调整方法. 最后问题还是什么解决.
想上780的还不如用520省事.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调整方法的话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网友E:
顶一下,希望高手出现啊,在450上用780相当的好,在600上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700灰常好..锁得刚刚得...
LZ,要怪就只能怪RP了

网友:
有可能是陀螺仪问题,我的就是陀螺仪问题,也有可能是震动太敏感,反正我换了,试了两桶油都没搞定,换401好了,所以买了个611家来准备换了

网友:
请问你怎么确定不是感度问题?请问你感度多少?

网友(2010-06-13):
回复 网友F:

恩,我的KDS800锁尾刚刚的,比GY520,611,QUARK什么的,都好一万倍,大家都去买吧.如果你们达不到这效果,一定是没调好,要不就是RP问题了!!!

网友:
不要吧插陀螺仪的通道设置成陀螺仪    直接用aux 2 ···········

网友:
只要是抖尾及金鱼尾等就可以肯定是尾推系统的问题。不要再找陀螺的毛病了。只要尾系统保证了,百十来元的陀螺加上几十元的舵机在悬停时也不会抖和金鱼尾。好的陀螺及差的区别只在于飞行过程中锁尾的质量不一样。飞行的难度越高对陀螺的要求就越高。611在暴力3D中姿态不变,而401会使飞机姿态随时随地地改变难于控制。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2010-10-09):
你飞机是风神皮带版的是不腻把舵臂上的那个球头向中间靠就最里面那个孔把球头上那里一切搞定

网友:
我的780没这个现象呢。陀螺感度插aux 2,控上改一下输出设置就好了 LZ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希望高手出现啊,在450上用780相当的好,在600上就不行了

我的780也是这样,在450上锁的很好,上到600,那个抖啊~    600上其他不动,直接换个陀螺就解决了

网友:
实在不行你把陀螺仪延迟调成对应小机器的模式~试试看~我的550就设置成小机型模式~然后感度调的比较底(40%)~就不抖了~

在大机器模式下~调到多少都抖~延迟也加了都没用~

网友:
我用了N个750和N个780。从450到700都好得不得了
如果LZ是深圳的就拿过来我帮你调!

网友:
我用的是亚托 GP750 陀螺仪 ,效果相当好其中有模拟和数字舵机都测试过。调试有点麻烦,但有些功能我个人感觉比401爽多了如行程设定 你需要多大就可以设置多大,,
     调试亚托的陀螺仪一定要在 非锁尾模式下按SET进入各个菜单将舵机类型反向,和行程设定好(行程),DELAY可能要根据你配置的舵机参数适当的增加DELAY量。不适当的DELAY可能追尾现象或锁尾效果不佳,参数设置完后将感度调到AVCS 锁尾模式  ,观察行程是否设定成功,有出现行程过小或过大的一边时候只要在锁尾模式下重新设定行程即可,
   DELAY设定我的设置方法为   红灯小飞机250,450,绿灯为大级别的,延时DELAY量  根据摇杆量位置的大小在闪烁时按比例调节,调节到你需要延时的比例在闪烁下按SET保存设置, 设置完成最好重新插电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调机问题,401除了使用上傻瓜点外,780比401好得多,价格一个档次但性能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不要轻易说一样大小垃圾,很多人都说不错,我也觉得蛮好啊,780必须要设延迟量的,

网友(2011-01-06):
我飞魔士450PRO也是用780+520,刚开始也是出现金鱼尾,后面给本地模友刘哥调试后,目前已不出现金鱼尾了...

感度貌似有的控不能调...

我的JR 9X2现在就是调不出陀螺感度,没有那个选项...所以陀螺都是最高感度的....

加厚底层方法也有....不详说了....

另外就是机机的震动原因了...我刚开始震动也很大....后来花了很长时间从细节方面去检查  电机座   主旋翼全拆...尾旋翼....等等全部拆了....最后找到.....横轴有弯曲造成浆夹晃动....电机座一段时间必须再次检查....尾管前固定处未旋紧....

再调机发现金鱼尾度数变小,出现间歇性晃动.....最后刘哥彻底搞定金鱼尾.....

网友(2011-02-14):
亚拓的GP780买了要碰运气,买得好的那个非常好用,买得不好的抖尾,怎么调都无救。

网友(2011-05-17):
gp750 怎么设置飞机通电后是锁尾还是非锁尾模式呢?是在控上设置还是在陀螺仪上设置

网友:
我的也一样,虽然我资历尚浅,但是发现感度低了不锁尾巴,高了就给你金鱼,设置了延时还是不管用。。。

网友:
买780就得做好难调的心理准备,不然就不要上780,换个750得了

网友:
780好用!3M双面贴4层以上包你没事!450上我用了3层!

网友:
780我试了三个,450,500,550上都用过,好得很,其中一个也被另一个模友说成是垃圾(其实是他不会调)

网友:
  看来不是780垃圾 而是没好好调呀

网友:
LZ别在调了
780就这样 飞航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多半是飞机的震动问题造成的
401是出了名的不怕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