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和电机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0-04-02):
本人新手,刚开始接触电直,我想问,同一电机,用不同的电调有什么区别???转速高??暴力?

楼主:
无人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刚开始接触电直,我想问,同一电机,用不同的电调有什么区别???转速高??暴力?

换小电流电调容易烧,用大电流电调发热小,耐用,转速不变。

楼主:
那我直接换个100A的电调只有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