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玩模拟器,怎样来校正通道映射呢?

楼主(2010-04-02):
望大侠,高手,老师们,开帮帮我啊,我新手,玩G4不知道怎么来校正通道映射,控刚买了dsx7,听说G4不太好搞,望大家最好能给我贴图出来,也或者给点详细的文字,最好是贴图了,我新手实在是没办法了,郁闷着呢,等着大家了啊,再次感谢老师们的热心帮助了

网友:
加我QQ 57160109 教你弄

网友:
  用凤凰真实手感好 调控还超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大侠,高手,老师们,开帮帮我啊,我新手,玩G4不知道怎么来校正通道映射,控刚买了dsx7,听说G4不太好搞,望大家最好能给我贴图出来,也或者给点详细的文字,最好是贴图了,我新手实在是没办法了,郁闷着呢,等着 ...

贵阳的?呵呵,我也是贵阳的,我是前天收到的dsx7,也是正在飞模拟器,目前用的凤凰,QQ9670700,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阳的?呵呵,我也是贵阳的,我是前天收到的dsx7,也是正在飞模拟器,目前用的凤凰,QQ9670700,共同交流

呵呵,是啊我贵阳的,我加你QQ了,我新手,欢迎指导哦

网友B:
额滴dsx7玩凤凰,基本上不用校正通道映射

楼主:
现在我是在用固定翼的模式在飞凤凰直机了,这样通道好搞,不知道这样飞和直接用控里调好的直机模式来飞有太大的区别没有

网友B:
最好用直机模式飞吧。我在凤凰里直接选用了DSX9的控设置,不用自己再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直机模式飞吧。我在凤凰里直接选用了DSX9的控设置,不用自己再设了

你是直接用的控飞真机的混空模式来飞凤凰吗?我一开始也是的啊,但是飞机一出来就翻了,通道不知道怎么搞,现在就是拿固定翼的4通到来飞的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滴dsx7玩凤凰,基本上不用校正通道映射

这位朋友具体,怎么来操作啊?就是拿控飞真机的模式来飞吗?还有就是3D模式的话必须在控上设置好,到凤凰才有3D吗?我新手,所以不会搞,谢谢

网友B:
我在dsx7控里设Model 20为玩模拟专用,“TYPE SEL”选“HELI”,其它选项都没做改动。
玩凤凰2.5.v时,模拟助手里选“Sim Phoenix”,凤凰2.5.v就设置了下“Setup new transmitter”,按提示要求识别了下各通道行程,选控就选了DSX9的控,其它就没有做任何设置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玩直机模拟连悬停都没练好呢

网友B:
补充:因为我用美国手,所以控和模拟助手中都选了“Mode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因为我用美国手,所以控和模拟助手中都选了“Mode 2”

呵呵,我也是美国手啊,我悬停还行吧,真机悬停几乎都还行了吧,呵呵,自己觉得悬停都过关了,前天大风好大哦,我想着能驾驭的,前两块电在大风下都有惊无险的安全了,想着在飞一块,结果就杯具了,风更大了,油门没掌握好,风把机子抬得太高了,怕伤着人,结果就摔了~~~~~~一直都是飞的木浆的,前晚换了原装的大奖,晕,就这样夭折了,尾管,尾撑,3轴全换了,呵呵,机子都是朋友装的,这次正好自己看下机子的构造,哈哈,进过两天的努力,自己完全修好了,也算有点收获,再次提醒新手们,千万不要再犯我这样的错误,模拟器里的悬停,其实和真机悬停还是有差别的,风大的时候新手最好还是收工,等各方面技术娴熟的时候,能驾驭的时候在飞,没风的时候,还是可以练下真机的手感的,吃一亏长一智啊,真是这样的,老手在怎么教导,还是要自己亲身感受才知道,玩了差不多情歌起落,吃了好几次亏了,都长记性了,炸鸡的前几次,一次是,说话的时候,可能是没注意,电调搞烧了,晕,第二次,原装大奖横轴螺丝没上胶,老手没说,以为都搞好了的,结果大奖架两个带大奖正要起飞的时候射了,还好,都没射到人,万幸,呵呵,现在该了外丝横轴了,安心使用,但都每天检查了,杯具太多了,都是慢慢的累积经验了,给比我还新的手一些建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dsx7控里设Model 20为玩模拟专用,“TYPE SEL”选“HELI”,其它选项都没做改动。
玩凤凰2.5.v时,模拟助手里选“Sim Phoenix”,凤凰2.5.v就设置了下“Setup new transmitter”,按提示要求识别了下各通道行程 ...

你就是动了这些设置吗?其他都没动?我也是美手,我的控应该和你设置一样啊,要就是动了这些,我在试试,看行不行,呵呵,谢谢

网友:
楼主这些经验是非常值得我这样的新新手学习滴:)

网友C:
 DSX7 直接选那个 2610的设置  就完全和DSX7 一样的 DSX9的还多2个通道!!
   不受控制是因为 你在 控系统模式里 没把  十字盘混控 设置成NORM 模式
在飞真机的时候是120度  3舵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X7 直接选那个 2610的设置  就完全和DSX7 一样的 DSX9的还多2个通道!!
   不受控制是因为 你在 控系统模式里 没把  十字盘混控 设置成NORM 模式
在飞真机的时候是120度  3舵机模式!!

那想请教,我现在就是拿的固定翼的模式在飞凤凰,你说的这个模式就是拿飞真机的模式来飞模拟吗?就是就是把十字盘模式改成norm模式?两种方式飞模拟的话,有太大的区别吗?还是无所谓,只要模拟器能飞就行,一直在纠结,谢谢,呵呵,这段时间炸鸡都有阴影了,感觉飞着,压力好大,呵呵,不知道怎么来改善了,第一次飞的时候,还什么该觉都没有,反而后来越来越紧张了

网友(2010-06-14):
我刚刚买了Carolbox Sim 12合1 一体机飞行模拟器 G4.5 凤凰2.5 。玩凤凰2.5时遥控模拟器 经常连接不上,刚刚买下 载后还玩了下。是怎么回事,我是新手,望大侠,高手,老师们,帮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