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克舵机的螺丝好难打开啊,有专用的螺丝刀么?

楼主(2010-04-02):
GL450的舵机又是内欠的。。。坏了两只,副翼和螺距的。想取出来,发现不拆侧板拿不出。。。拆侧板又要拆20颗左右螺丝。。想想还是直接拆舵机盖取方便。手头最小的一把螺丝刀还是有些大,刚拧开一个舵机螺丝,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拧不动了。。。还有个花掉了。。 。。。怎么办啊?

网友:
去卖电子元件的地方买盒专用的小螺丝刀,电子维修用的,各个规格都有

网友:
要用钟表螺丝刀。

楼主:
楼上几位兄弟,帮我看看这套行不~~~~
配置:+ 1#,0#
- 1.4,1.8,2.3,3.0.

楼主:
没有朋友指点下么?

网友:
这种螺丝刀最好现场买,这样看不出来,还要记住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兄弟,帮我看看这套行不~~~~
配置:+ 1#,0#
- 1.4,1.8,2.3,3.0.

我用这个最大的十字。很多都可以用它。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螺丝刀柄细用力不足更易损坏螺丝的,要用那种大一点手柄的组合螺丝刀,而且刀头的材质很好,刀头的种类也很多,只要30多元一盒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
那种金属细柄的很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