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碳纤尾管

楼主(2010-04-02):
600油机的铝制尾管几乎每炸必废,光是尾管还好说,关键是很容易就把尾传动轴也给弄弯报废了。
刚看到一个炸鸡图,炸得蛮惨,但是居然碳纤尾管一点儿事儿都没。

想请教大家,是不是用碳纤尾管,真的会比较耐炸?还是说和铝管差不多脆弱?

网友:
不知道600机会怎样?450机 确实要耐炸些

网友:
亚托原厂的碳纤维管里面是金属啊!也不耐炸。呵呵!还是练好技术吧!

网友:
看你怎么炸,每次炸鸡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

不,可以祈祷的。
“南无阿弥陀佛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真主穆罕穆德圣母玛利亚........”不落地别停

网友:
用2MM厚的碳管!

网友:
亚拓的外敷碳纤尾管好像是比普通的结实点,抗弯能力很好,但被大桨扫到估计照样完蛋,我上次摔机,垂尾摔烂,尾管没事

网友:
我的600 30多米高空一个舵机挂了 之后以很快的速度降落的姿态掉下来 起落架 排气管 垂尾 发动机壳都摔坏了 幸运的是 尾管竟然没事 值得一提的是悬翼头也是毫发无损 我感觉炭纤尾管比普通的好一点  就像9楼说的 要是大桨扫上 我估计也完

楼主:
下次弄一根试试

网友:
没坏的,只能说你走运!并不能说明什么!就是铁管子,只要炸到哪个点一样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图片上的大桨都没坏。

网友:
从高空倒栽葱扎下来,我不信碳尾管没事,就是钢管也规规矩矩给我弯。

网友:
我从来不用亚拓的假碳尾管,金属管比它硬。真正的碳尾管造价大概最少也得1根50元以上

楼主:
弄了几根碳管,壁厚0.7mm,看着舒服。

网友B:
两毫米的 我 实验过,150斤的人站在上面没有问题,用力向水泥 块猛砸,没有问题,,我先把450 的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毫米的 我 实验过,150斤的人站在上面没有问题,用力向水泥 块猛砸,没有问题,,我先把450 的给换了

2mm?强啊,下次也弄根来试试,起码普通摔一下应该能保住。
不过尾传动轴承恐怕塞不进去了吧?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

楼主:
主要是换尾管挺麻烦的,每次都是重复那些动作,贼无聊。
所以想弄个不那么容易就弯的碳管试试。
已经联系弄2mm厚的来试试看了,不行就弄3mm厚的再试

网友:
楼上的,我感觉你非常的无聊,都炸鸡了,还想叫尾管不弯?????????

你干脆屁股后面搞根钢棍呀,直径10米,估计摔鸡不会再弯了

网友C:
LS 的大将说话未免有些太火药味了,其实LZ在20楼说了,不是说要炸鸡一定不弯,只是不容易弯点,如果平均10次大大小小的炸鸡,原本铝的有7次会弯,而好的碳纤维有4次会弯,那样折腾碳纤维的目的也达到了,不是吗?
有资金折腾点高级货有什么错呢?是吧,呵呵

网友D:
LS的更理解错了,我是认为该问题没讨论的必要。是炸鸡就一定会坏,再好的材料都会坏。所以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E:
只能说。。没炸到尾。。要是尾下地炸。。什么尾管都一样坏的。。。如果是碳尾的话。。直接断开。。。如果是碳加铝管就。。把轴传也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