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尾巴左右抖

楼主(2010-04-02):
我的是450sport GP750+DS420 JR dsx7 之前小炸过,后来主轴横轴,轴承,尾轴.浆都换过..感度从60-76 都试过. 现在的问题是尾巴在悬停时,时不时的就左右抖.但是机身并没有明显的左右摆,就是尾巴抖. 我在想这是不是亚拓
陀螺仪
的通病呢,(我个人认为,肯定有锁的跟棍似的,只是我没碰到)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来,请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提高油门曲线试试

网友B:
检查尾桨夹与中联的虚位,螺丝的松紧。虚位大的话可能是轴承挂了

楼主:
尾降夹的螺丝我到是没查 好注意. 我回去查下.上次我刚换了尾奖夹的内外轴承. 我总感觉这个尾巴一悬停是就时抖时不抖的, 机身不摆 我个人觉得跟感度没关系.

网友C:
关注楼主的情况。
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哈。共享下

网友D:
板凳说的正解吧!!换个好点的尾巴看看!

网友E:
GP系列陀螺仪设置里面有个针对所谓大飞机、小飞机两种模式。认真参照说明书,根据你的飞机大小(说明书里有大小的模糊定义)来调节这两种模式,再根据个人习惯和飞机的设定和配置来调节感度。
本人是新手,之前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经过以上调整,基本没有尾巴抖动的情况发生了(当然,首先确保机械部分一切正常)有什么不足和不对的地方,请老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