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断孔里了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0-04-02):
M4的丝锥断孔里了怎么取出来?外面只漏了一个很短的头,没找到好方法没敢取。

楼主:
拧进去大概有1厘米了。

楼主:
拧进去大概有1厘米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f4ad08f-3e0c-11df-9ea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f646417-3e0c-11df-bd95-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多大的丝锥?

网友:
做个电火花打孔机

网友:
我一般先用扳手试试。

网友:
简易电火花打孔

网友:
看图片,露出来的部分够长,可以在上面加几滴机油,用大钳子,一点一点让它松动(正反拧),一旦松动就可以加一点力。应该可以拧出来。

网友:
M4的只能用电火花了,如果大点的通孔罗丝可以用线割,

网友:
用断掉外面的部分也就是柄磨制一个三个叉子的东西,插在丝锥的三个排屑空里,缓缓的用力宁出来。

网友:
如果是铜件的话
可以考虑用 盐酸腐蚀

网友: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断丝锥或者断螺丝,就会有人问如何弄出来,呵呵,我不会,帮顶了

网友:
可以用电焊,就是取断螺丝的方法

网友:
钳子嘛 不行就上电火花了。/电火花肯定行了。

网友:
工件不大就找氩弧焊焊接一个柄

网友:
我来说  先搓平  然后用钢锯切个一字口   然后螺丝刀

网友:
还没搞定吗?

实在不行就放弃吧。卖掉这个。再买一块。正加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M4的丝锥断孔里了怎么取出来?外面只漏了一个很短的头,没找到好方法没敢取。

先上个M4的锣帽,点焊然后拧出.
一般情况下M4的锣纹没必要1CM那么长,如果锣丝要通过去,底孔可稍微钻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