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的尾电线断了一根,怎么办最好?

楼主(2010-04-02):
一次炸鸡把尾巴红色那根炸断了,直接用电烙铁焊回来可以吗?这个电线是什么规格的?哪儿有卖?
这个地方该怎么保护才好?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是电机上的线很容易找到替代品. 拆开来换线,换热缩管,焊到线圈的头子上.

如果是细的那头,就去买根原厂的吧,10多元, 我没本事找到那么细的替代品.

楼主:
是裸露的那几根,应该是粗的

网友:
这个找替代就可以

LZ说的好像是漆包线啊 断根了

网友:
根断了的话,只能重新绕线了。

网友A:
买捆航空线~~~~~~~~~~~~·················· 从学校拿点不就行了~~·········

网友:
0.16的线,买一圈绕绕.

最粗不能超过0.18的外径,不然排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捆航空线~~~~~~~~~~~~·················· 从学校拿点不就行了~~·········

后半句话让我想起了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这是读书人的事……
为了玩模型,不就拿点嘛……咋样?

网友B:
那咱等无学校可“拿”的那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咱等无学校可“拿”的那该如何是好啊!

买!就一个字~~~哈哈!其实我才知道,航空线不合适……名字叫航空线其实是电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