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改完金属尾管,发现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02):
昨晚连夜改装了小JJ的尾管,今天在家爽飞了下,小JJ忽然不锁尾了,
仔细查看了下,感觉尾无刷好烫手啊,而且尾桨比较紧,似乎里面进灰了,
于是我把无刷拆了下,拆到如图这样就不知道拆了。。。
上了几滴机油,试了1分钟,电机还是很烫手,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尾桨用碳纤杆加强,耐用很多哦

尾桨用碳纤杆加强,耐用很多哦

碳纤杆加强

碳纤杆加强

网友:
这哪里叫拆?要把定子和转子分开,才能清理脏东西,给轴上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木兄,怎样把定子和转子分开啊,我一直没找到卡口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接可以拉下来吧?或是出线的地方有个小卡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拉不出来哦,用太大力怕搞坏了,小卡片也没看到啊,是不是要把电线焊下来才看到到呢

网友:
把3根线从洞里挑出来

用尖嘴钳夹住屁股, 前面手一拔就下来了.  那个卡环就不用装上去了.

注意,不是什么油都能上的, 上润滑硅脂比较好.

网友:
最好不要动那三根线,非常脆弱,断了的话就要重绕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怎么个搞法哦?

网友:
我的都很松,轻轻一拽就出来了。没见过你的,还是小心点儿吧。
在后屁股的铝管里,有一个小圆环套在转子的轴上,把那个圆环拿下来,转子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根据我的CB100经验......很大可能是转子和定子之间不小心卷进了一根头发......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