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人制造的部件”贴的DIY部件图片和加工过程的视频

楼主(2010-04-02):
工具:
从左到右分别是粗、细不同的什锦锉、蓝色的与蓝色右侧的两个金属条是刻刀、不同直径的钻头、手持式钻夹和卡尺。

立着是台钻,放到便成“车床”啦……:

加一根金属棒,以便“车刀”能架在上面:

做部件用的直径为6mm的六角铜棒:

加工好了的004尾轴部分的联轴器:
大头的内孔是2mm,小头的内孔是1mm。

与1mm的软轴、2mm的齿轮轴组合起来的联轴器:

全过程的视频如下:
钻出1mm的中心孔,同时,也是软轴的连接孔。
工件转动,钻头不转——目的保证同心度。
想必大家都见过盛了一些水、水中有些沉淀物的水盆吧?搅动一下,使水旋转起来后,沉淀物是不是会转动到水盆的中心呢?动手试一下,看看结果……
很奇妙吧!钻头会象那水中的杂物那样自动寻找工件(零件)的中心(参见附图的的示意)。因为,偏心的时候,钻头外侧受到的力是不平衡的。于是,细小的钻头就会自动往中心游走,使力得以平衡,自然,也就能钻出同心度较高的孔啦!因此,加工出同心度较好的工件需做到以下几点:
1、开始的时候须找准工件的中心点,给小钻头一个定位坑;
2、先用细小的钻头钻、后用大直径或所需直径的钻头逐步弄出符合设计要求的的内孔,小孔的作用相当于给大钻头一个导向孔。若一开始就用大直径的钻头直接钻的话,钻出高同心度内孔的成功率较低;
3、注意钻头的排屑问题,钻孔内若是积聚了大量的钻屑,容易出现折断钻头的现象。所以,钻定位孔或后来钻的内孔都得及时退出钻头以便将钻屑带出来;
4、操作时严禁带手套这类保护用品,以免高速旋转的工具将手套带进、伤及手指。切记!
5、拿捏钻头的手尽量保持平稳,并尽量控制住钻头与工件的中心在一直线上(有“帕金森”的人估计干不了这活),没有多大的难度,只需经数次练习便可掌握这个窍门了。
6、钻孔时,别贪图快,耐心加细心就成了。一碗饭是吃不成胖子的……
附图:

视频1:钻1mm中心孔(又叫定位孔),同时也是软轴的连接孔。

视频2:钻2mm齿轮轴孔。

视频3:用锉刀磨去六角使之成为圆柱形。

视频4:加工外缘。

视频5:截取所需的部件。

视频6:切下的部件细加工一下。

网友:
沙发,看着很精细!

网友:
黑大哥的帖必顶

网友A:
这个台钻真破。但没想到用处可不小啊

铜棒哪里可以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棒哪里可以买到啊

电子市场里有卖,是固定电路板用的的六角螺柱……

网友B:
 此种装备只有实验室有

网友:
晕 是我看的不仔细 直径为6mm都写清楚的

看照片还以为是很粗的铜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种装备只有实验室有

啊?那台钻的价格才200多点哦!不是实验室也会有的吧?

网友:
实验室顶楼有一台
电路板打孔用的
不过现在又新装备了
做电路板用雕刻机了

网友C:
等有条件了(具备视频编辑)一定拍一段黑人制作的视频!哈哈!

网友:
高 看明白了 好方法啊

金属棒原来是架刀的,人工智能手走刀啊
还少个DIY5 不过关系不大。明白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有条件了(具备视频编辑)一定拍一段黑人制作的视频!哈哈!

谢谢你啦!视频我已拍了一些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方式的 更贴近普通家庭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佩服佩服

楼主:
谢谢两位的鼓励!

感谢:王立刚 、ESKYE016两位兄台的鼓励!
我在原帖里增加了一些加工的注意事项,也算是我个人的秘技吧……:loveliness:

网友:
用最简单的工具,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 。靠的是智慧和手艺   。

网友:
劳动人民的智慧

网友:
在加个木工车床的托架就是小摆车的加工方法。

网友D:
请注意安全,注意衣袖和旋转部分的安全距离.廉价电钻的机架钢性不足,要注意位移共震的潜在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安全,注意衣袖和旋转部分的安全距离.廉价电钻的机架钢性不足,要注意位移共震的潜在危险.

值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安全,注意衣袖和旋转部分的安全距离.廉价电钻的机架钢性不足,要注意位移共震的潜在危险.

感谢您善意的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目前就这台“设备”只能加工塑料、铜、铝和熟铁等较软的材料,钢的不行……
非要加工钢质的材料的话,只能用锉刀加工了。
再次感谢对我的关心!

网友:
牛人,动手能力可观,厉害厉害,搞得我也想买个这样的小台钻了,**钻太不方便

网友:
一双妙手!

网友:
建议在架刀的立柱上加装一个套住立柱的固定刀架,那样还能提高少许精度 一点不成熟的建议啊。

网友:
其实我也挺想自己搞些特别的零件,但是我不会,也怕受伤。只能羡慕及惊叹啦。
谢谢大哥帮修东西,看到一堆好东西。我开心极了!好满意好满意!哈哈哈哈…我决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御用工程师!哇哈哈哈哈哈

网友:
 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0-06-19):
惭愧的很,都让我觉得自己很无用。兄弟是好人。

网友:
大哥。。强悍啊。。

网友E:
钻孔的那条,还是第一次听,感谢分享,我也是自己用手电钻弄个台子钻,总感觉钻的孔不园老有感觉跑偏了,不是园的,请问黑人老大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台钻你在下面加个台钳应该更好开孔吧

网友:
多材多藝

网友:
手拿刀车金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孔的那条,还是第一次听,感谢分享,我也是自己用手电钻弄个台子钻,总感觉钻的孔不园老有感觉跑偏了,不是园的,请问黑人老大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台钻你在下面加个台钳应该更好开孔吧

请问该模友:你是不是要钻中心孔或轴孔呀?下面以钻取4mm直径的轴孔为例来细说步骤。
若是的话,那第一步应该将手电钻固定在台钳上(注意:可用毛巾等纺织物将电钻包好,以免被台钳夹伤),在不夹坏电钻的前提下尽量夹紧,使得电钻纹丝不动地被固定于台钳之上。还有一点,这种加工方法只适合加工铜、铝、铁等质地较软金属材料,对于合金钢之类的难度较大。
第二步:是将外形呈圆形的或截面是对称的三边形、六角的(因为钻夹往往都是三爪的,所以截面是4或边形5边形的将不易被钻夹所夹持住)被加工金属材料固定于钻夹上后,开启电钻并采用中等转速来为找出中心点(中心定位点)作前期准备:在工件旋转的状态下,用细锉刀磨平端面,且一定要注意的是别让端面的中心呈明显的凸起状(这点很关键的哦)!
第三步:是在磨平了的端面上找中心定位点,所使用的工具可以是断锯条(或其它质地较硬又有一个接近90°角的金属件并用布包好,以免伤手!)。开启电钻、低速旋转,手拿端锯条,用锯条角在工件上点出一个中心凹点。若点出的定位点有偏差——即不同心,可在磨平整端面后再次操作,直至找准那中心点。也许你需多次实践才能掌握点出中心孔的技巧,但不难,关键是手要稳,且全凭手上的感觉——当点中心孔的锯条没有因偏心引起的振动时,就点准中心定位点了!这时,就可以加大一点压力,使中心定位点有0.5mm左右的深度即可。
第四步:用直径为1mm的钻头钻取中心引导孔。方法是将1mm的钻头固定于手钻上,开启电钻使工件中高速旋转,手拿着装了钻头的手钻来加工。当有一定深度后,就得不断地将钻头退出工件以利排屑,否则会因排屑不畅而别断钻头。那样的话整个工件都可能废了!之于钻头,只要尽量与工件的端面保持垂直即可。钻头会自己寻找中心的。
钻头自己寻找中心的原因是:由于工件是高速旋转的,那越远离工件的的轴心,线速度越大,线速度越大摩擦阻力也会越大。钻头会以自身的中心点为轴,那么偏心后就会在钻头的轴圆上受到大小不相等的力,这个力差就会迫使钻头沿工件中心轴走——因为只有沿那个轴心区域,受力才会均匀!于是,我们想得到的中心引导孔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了!
第五步:换不同直径的钻头继续,分多次一点一点地扩大轴孔。我建议先换用直径为1.5mm的,然后换用直径为2mm,再换用2.5mm的……直至最后采用4mm的钻头钻出(加工出)所需的轴孔。若直接使用大直径的钻头,则不利于钻头沿先前引导孔钻进,极易出现偏心而报废。
好啦!详细的加工步骤就如上所述了,唯一要牢记的是:千万别带着手套干这活哦!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总结:1、电钻被固定住不能晃动很关键!2、找出中心定位点很关键!3、用小直径钻头钻出引导孔很关键!4、分次换用不同直径扩孔很关键!5、不能带手套操作要铭记!

网友:
黑人大师真是专业啊!

网友(2010-07-19):
感谢黑人大侠的解答,也感谢分享。
顺便发下我做的九鹰218的旋翼头。算做答谢黑人。
以前曾以为黑人有车床,还想劳烦下,后来想自己能干的先尝试下。总共做了3次,这次成功了。我觉得黑人的秘籍太好了,第三个才成功,现在想慢慢尝试下做第四个,但是前提是如何保证钻头对于工件的垂直。现在还在思考如何解决,手头东西就图中的东西。还不打算败家,弄个床什么的。爱好就是折腾。地方偏僻,什么也没有。全靠双手。

台钳35元为做这个特意败回来的。

台钳35元为做这个特意败回来的。

工具 这里没有什么好锉子

工具 这里没有什么好锉子

做好的旋翼头原来的就是脆皮巧克力

做好的旋翼头原来的就是脆皮巧克力

换个角度看,下面是浆夹加固

换个角度看,下面是浆夹加固

大图这样装平衡锤不能再取下来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大图这样装平衡锤不能再取下来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电钻开孔偏了,不想能个瑕疵的东西

电钻开孔偏了,不想能个瑕疵的东西

第二次做的作品,可惜平衡锤的孔开的歪了,和轴不在一条线上,抛弃

第二次做的作品,可惜平衡锤的孔开的歪了,和轴不在一条线上,抛弃

原料,输液器挂瓶用的铝合金杆,丢弃的我捡来。

原料,输液器挂瓶用的铝合金杆,丢弃的我捡来。

送一盆花给大家看看 谢谢黑人大侠

送一盆花给大家看看 谢谢黑人大侠

网友F:
手艺真是好,不顶不行啊

网友G:
一语警醒梦中人啊!!高手就是高手。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