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高速后推机,哪种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0-04-02):
想玩高速后推机,850g左右。

不知道哪种电机和浆的配置适合? 用花牌3s 2200mah 25c电池,和40a 好赢电调

网友:
这飞机太重了,不大适合上高速啊。要不试试450电直的电机,选转速偏低的,3200rpm/V左右,EMP 4.75×4.75高速背推桨,就是不知道电流能到多大,应该超不过35A吧。

网友:
2208电机,5*5桨

楼主:
450电机的扭力普遍偏小,我试过用ake 冰峰 kv3800电机,扭力太小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2208,3200KV带45*45桨,速度可以达到70KM左右。全油门一块电池(1300毫安20C电池全油门可以飞3分钟)下来马达和电调稍微有点温度!

网友:
关键是大扭力的电机没有高转速的。高速背推机要的是桨的转速,不需要扭力。450电机能承受的功率大,所以应该比较合适。真要玩的专业点的话,就得考虑船用的大直径内转子无刷电机了,B3674之类,不过这种电机重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2208,3200KV带45*45桨,速度可以达到70KM左右。全油门一块电池(1300毫安20C电池全油门可以飞3分钟)下来马达和电调稍微有点温度!

2208体型太小了,承受不住4.5×4.5E这么大的负载,换4.5×3的高速背推桨,转速还能提高至少30%,电流也会小得多。

网友:
按楼主的配置,建议用黑旋风2842KV3200,配APC,5寸或6寸高速桨,包你把飞机爽到解体!

楼主:
 楼上,我正有此意,你说的配置,我已经酝酿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