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电机、电调与电池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04-02):
看了一个关于
电机
与电调、
电池
间的匹配关系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294&highlight=%B5%E7%BB%FA%2B%B5%E7%B3%D8%2B%C6%A5%C5%E4
,现有一问题求教:有飞速达 3674 2370KV 内转无刷电机 最大电流: 95A 60s 电机内阻: 0.0064Ω 电机 K V: 2370 空载电流: 4.6A 适合电调: 100A或以上无刷电子
调速器
那是不是 该电机最大电流: 95A 60s 和它匹配的电池 就必须假设(30C) 95A乘以1000除以30= 3166MA 也就是差不多至少要3300MA容量的电池才能与之相匹配;如果20C的话就要4750MA容量的电池才能与之相匹配?
那和电池的电压的关系呢?是不是只要不超出最高电压(6S)就没问题
还有一问题如果飞速达 3674 2370KV 电机配上一大电调(125A)却用3S2200MA电池带,可不可以,会发生什么后果,会不会烧电池
以上问题请各位模友赐教

网友A:
速达 3674 2370KV这电机可以配6S的锂电池跑!3S2200MA电池可以带电机!不过就是电压低速度慢点!还有FSD电机的KV值有点虚标的,实际在水里的转速大概是理论值的60-70%,大蛇这船算是CAT的变种,这类船强项就是跑直线急速!我建议LZ用6S 2200毫安 两组并联来跑!这样容量翻倍,C数翻倍!比一组6S 30C 4000MA的要好!

楼主:
如果6S 2200毫安 两组并联,也就是4组3S先串联,后并联,请问4组电池的品牌C数容量不统一可行否?须具备怎样条件才能串并

网友A:
你买现成的6S 2200毫安的锂电池啊!干嘛先串在并的 电池最好是同品牌,同C数的不然用久了要伤电池!

网友:
简单拉..不想锂电池肥佬的话.买..6S 35C 2200锂电池属于锂聚!但是35C锂聚好贵7.5V2300要500元要2买2组起码1000元..如果保险又可以便宜一点的话上A123有30C 2600A123是属于锂铁类所以好难出现过放而肥佬...价格在28-30元一颗有3.6V(充满电)也可以上6S.168-180元价格便宜好多阿...在说电调拉..125A的选好盈的!新西达125A线性不好..如果便宜上200A的新西达线性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