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刻机雕PCB,再用该PCB在雕刻机上实现电火花

楼主(2010-04-02):
用昨天雕刻好的PCB做一个简单的电路,连接电火花系统,成功

电极和工件

电极和工件

水泵

水泵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功率管,限流电阻,散热风扇

功率管,限流电阻,散热风扇

大家都认识这块PCB吧,昨天刚雕好

大家都认识这块PCB吧,昨天刚雕好

改造的可调直流源

改造的可调直流源

电压和电流(电流值/2)

电压和电流(电流值/2)

任意波形发生器,大材小用,产生PWM

任意波形发生器,大材小用,产生PWM

检测到的信号

检测到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队···

真及时
看下效果

打了1个,再打1个

打了1个,再打1个

网友:
楼主英明,继续

楼主:
结果,3个孔,水不太浑浊。
孔表面有些粗糙,跟自来水和烧蚀的电极有关吧

中间是冠军,左边亚军

中间是冠军,左边亚军

部分水

部分水

感觉不太混

感觉不太混

网友B:
呵呵,我试验了一下,自来水加入肥皂水后光洁度明显提高,电极烧蚀减轻。

楼主:
如果好用的话,正考虑冷却液的问题呢,
你说的自来水加肥皂水可以试试

油之类的怎么样? 煤油、食用油?
用雕刻机实现,如果电源能量充足的话,还是值得玩的,正在考虑这方面

听说煤油会产生烟?是吗?

如果有这样的脉冲电源了,还可以再玩电解或电镀吧?

我现在的电源60V,7A没问题,可控硅是10倍以上的余量,
如果能提高脉冲的峰值电流,工作效率应该可以上去的。
看了些文章,介绍国外有些线切割的峰值电流很大,当然了,
其检测与控制技术也是脉冲级的,换ARM做应该可以。

网友C:
“中间是冠军,左边亚军”

右上角才是冠军

挺好的开头,继续向冠军挺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冠军,左边亚军”

右上角才是冠军

挺好的开头,继续向冠军挺进

老大点评,指明方向
差距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冠军,左边亚军”

右上角才是冠军

挺好的开头,继续向冠军挺进

 簽名的來頭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试验了一下,自来水加入肥皂水后光洁度明显提高,电极烧蚀减轻。

是否和液體的界面活性有關?洗潔精可能更有效,

网友:
占个位置学习下~

楼主:
感谢kekokele加分鼓励,正在努力,争取拿出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值得学习了,有机会老大可要多多指导哦

网友:
好帖,LZ继续努力。。。

网友E(2010-06-05):
楼主,你的波形发生器是用来控制开关管来发生电火花的吗? 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电阻了啊。赞一个,楼主好装备啊,我比你少了一个雕刻机。本来装备去买的,卖家涨价了,就没买,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