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面积雕刻机可 雕大面积的板吗 看看就知道

楼主(2010-04-02):
小面积雕刻机可 雕大面积的板吗 。3040的机要雕 100*50的板 不能截板
大家想想看
我有一想法 各位大大看看是否可行
雕刻机行程被自己的梁挡啦 东西放不进
如果 把雕刻机倒过来 z轴反向 那就可以分块加工 想多大就多大只要能固定在天花板上牢啦就ok
各位 看看可行吗

网友A:
想不明白,那y轴怎么办?

网友B:
估计定位和定向是难题

楼主:
难道没人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吗 这可是个 超级好方法亚

网友C:
LZ不妨你试一试总结个经验介绍一下。

网友D:
主轴或工件能自己飞过去啊?3040能跑出300400来啊?

楼主:
把300 400分成 几个 30 40区 分别加工

网友E:
可以做成悬臂结构,工业上的单臂刨床就是这样,可以放进宽一些的工件。

网友F:
看看这个帖子,是不是同样的意思?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 ... ID=31498&skin=0

网友G:
楼主这个想法适用于刀动料不动的龙门滑台结构,抽屉结构的不行。
而需要使用这个方法扩大(拼接)雕刻行程的机器往往都是抽屉式的……
无论如何,想法很不错。

网友H:
确实是好办法 可以做个架子 小鸡变大鸡 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还是可以的 像切个板材什么的 但是缺 陷也很明显 就像楼上说的一样 移动龙门的这样可以 移动工作台的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I:
看看这个或许会有启发
看看这个或许会有启发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5773-1-1.html

网友J:
找1米的雕刻机

楼主:
看啦9楼的链接 受益非浅
感觉只要丝杆不在中间的 都可以这样改 而且下面只要做个架子就可以
架子两边的宽度要大,把雕刻机放上去就好啦

网友K:
你敢想就要去实践。
理论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