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大一个雕刻机的问题,我应该如何选择PCMCIA卡?

楼主(2010-04-02):
问各位老大一个雕刻机的问题,我应该如何选择PCMCIA卡? 台式机已经淘汰了,也占地方,家里面就2台手提电脑,但都没有LPT口。但雕刻机需要的是LPT口,我该怎么办?查找了一下资料,USB转LPT口基本上是不行的,有个方式就是PCMCIA卡转LPT,淘宝一搜索,一大堆,50-1000多都有,可谓是琳琅满目而无从下手。 故咨询一下有经验的老大,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用usb的就可以了大慨500-800大米吧

楼主:
。。。 。。。高成本,我还不如直接将之前台式机拿出来。。。还是酷睿的。。。。。

楼主:
继续求解。谢谢!!

网友:
我买了一个,130,跟商家事先说明情况,如果不兼容,退款或调换其它东西。
可以工作,但偶尔会停顿,可能是系统的原因吧,还没深究。

我的上网台式机刚开始不行,后来再装一个系统就可以了,
最后,又找一台式机专门控制雕刻机,很稳定。

结论:
有些问题不是硬件造成的,从系统方面找找原因,笔记本的省电功能全部关闭等。

网友A:
我买了一个80块的并口卡,接笔记本T61 能用,但是看兼容性测试,波形不是很好,笔记的的很多东西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80块的并口卡,接笔记本T61 能用,但是看兼容性测试,波形不是很好,笔记的的很多东西关不掉,

咱们用的可能差不多吧,接X61。
波形不好是怎样的?有杂波还是高电平不够?
我用的雕刻机控制板,还有其它网上的板子,我看了一下,在驱动缓冲部分设计得不好,用HC244缓冲,这不好。
应该选用一个施密特整形电路,高电平的门限要低(CMOS芯片的高电平略高,HC244在4.5V供电时是3.15V,而LS244在5V供电时是2V)
许多并口的输出高电平不够,接HC244这类CMOS芯片就不稳定
如果并口输出有干扰的话,用施密特整形最好。
现在很多商家照抄别人的东西,不愿或者不会改进提高,同时呢,大家选东西的时候也不要光看价钱啊!

楼主:
谢谢2个大大。这个跟芯片组有关吗? 我发现买家更多是在意仿真机及加密狗。

产品介绍说明:
特征:
扩展出1个并口, 最大传输率1.5Mb/s
最佳兼容性Moschip芯片 详细规格:
芯片:
Moschip NM9805(如下图)

1.兼容PCMCIA II CardBus 32位插槽
2.支持并口SPP(Standard Parallel Port)模式,即标准并口模式。
3.驱动程序支win95/win98/winme/winNT3.5/winNT4.0/win2000/winxp/win2003
4.LPT端口默认为LPT3,可以自行修改为LPT1或LPT2

5.即插即用,自动识别,支持热插拔
6.新增中断和双向模式支持
应用场合:
并口加密狗:
        很多软件都采用加密狗来进行加密,以此防止软件盗版,复制等。
而并口加密狗由于通信简单,速度要求低,简单易用。因此绝大多数都
是工作在并口的SPP模式下的,本并口卡正好适应了这方面的应用,支
持绝大多数的并口加密狗。

网友:
看说明还比较好用,我再买时商家强调不能用加密狗。

这些东西啊,谁用谁知道,事先约定好再试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80块的并口卡,接笔记本T61 能用,但是看兼容性测试,波形不是很好,笔记的的很多东西关不掉,

能说明一下什么芯片或者那种样子的卡呢? 只要能顺用,就可以了。谢谢老大!!

网友:
仿真器不支持是因为驱动软件没做好.或IC是假的

我只在串口调试有这个问题,好多IC和驱动不对,厂家生产时为赚钱用了兼容IC,我以前在深圳出口USB产品的,开始客户反映也不知道.后来自己搞单片机才知道这个问题真是很烦,还好我的库存品种多,问了工程师再一试就OK了. 对并口没有研究但应该是一样的.这些问题在国外论坛应该有解决的方法,中 国是没有人研究的.

楼主:
买了一个USB转并口的,已经确ren不行了。

我想按照大机器、正在充电 2个前辈买的PCMCIA卡去买,但还是发现,同样样子的卡价格还是浮动很大。更是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USB转并口的,已经确ren不行了。

我想按照大机器、正在充电 2个前辈买的PCMCIA卡去买,但还是发现,同样样子的卡价格还是浮动很大。更是郁闷啊。

USB转并口的肯定不行的,在MACH3的软件说明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以用PCMCIA并口卡,大海的MACH3USB控制卡应该可行,不过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