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俺的X1小钻铣

楼主(2010-04-03):
为了作个精致点的东西,年初买了个西马特的X1钻铣床。

其实买X1之前俺都有两个台钻了,一个微型高速的用于钻线路板之类的物件,一个钻铁件(钻头最大13mm)。不过这俩精度太差。所以才想到买个好点的。

没想到X1用起来满不是那回事,钻口不漂亮,孔径偏差大,最主要的问题是打不了深孔。用啊用啊,慢慢的积累了一些经验,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天发个帖子,与大家交流一下。

俺觉得,X1的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装配的问题,第二是设计的问题。呵呵,就差加工没说了。

装配的问题最大,可以说这玩意出厂时根本就没有装配,只是攒到了一起。设计的问题嘛,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档次的东西咱也不能要求精度要达到多少多少。俺所说的设计问题是指经过简单和廉价的改进,可以使功能和性能得到明显的提高。

买X1源于要作这个东西,给俺的DIY功放配一个高级遥控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的同步误差小于1%。
[localimg=321,300]2[/localimg]

俺也不是搞机械的,边干边学。先看结果.

拆了一个陶瓷水龙头,

用X1解剖水龙头结构

近看

解剖了一个金封三极管。

这是用1mm的钻头钻通一个M4X20的螺丝,原来根本就干不了这活。

网友:
都改了什么呢?

网友:
左右声道音量机械同步??? LZ的音响是不是全电子管功放??

网友:
楼主摄影也wande很好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一下改造过程,再出些图片?

网友:
用双连步进点位器加精密电阻不就好了 何必这么麻烦 不过楼主干的活绝对漂亮

网友:
感觉相机不错

网友:
感觉很好,还不够过瘾

网友:
改什么了?

网友:
《改造俺的X1小钻铣! 》     题。  文?

网友:
水龙头走错线了

网友:
顶一下,请楼主继续!

网友:
怎么改的,好奇中
你这是改造的小铣钻的作品,和标题不符,强烈要求看正题内容。

网友:
喜欢你拍的照

网友:
呵呵,没看到如何改造的X1,先看到了作品
还是想看如何改造的X1

网友:
搞破坏的!

网友:
lz是卖水龙头的?
水暖工程教员(教具)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楼主:
谢各位回复,谢斑竹竖大拇指。

今天说说X1的修整问题。所谓修整,就是解决昨天所说的装配问题。这个X1第一次开机的感觉真是不怎么样。主要就是声音不对头,手感也不好。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这小钻铣床就让俺拆了一个遍。

这个床子除了防锈油,该加润滑脂的地方都没加!

比如手柄往下按时,主轴嘎吱嘎吱响,其实就是在主轴的弹簧上稍微抹点润滑脂就解决了。

换档旋钮涩滞,拆下来去除拨杈上和中间轴滑孔上的毛刺,补上润滑脂,然后就好用了。

主轴微量进给的手轮发涩发卡,也需要给涡轮蜗杆加润滑脂。

这些事干的时候忘拍照片的,只能文字描述了。

还有几个地方,要稍微调整。

齿轮箱里有一个调整齿轮间隙的地方,出厂时没有调整。见下图。尽量调小齿轮间隙,调完后用手转一下主轴,如果感觉过紧(由于齿轮偏心、形状不规则等原因,某些位置会有阻力变大的情况),再反向松一点即可。然后给齿轮加上润滑脂(出厂时没加!)。俺的X1现在转动的声音是唰唰的,没有了初始时哗啦哗啦的声音。

这个地方也要将螺丝适当的预紧。

拖板锁紧是用一个M4的内六方螺丝,不好用。俺用一个旋钮接在螺丝的后面,用起来方便多了。

差点忘了说了。俺这个X1买回来立柱的手轮摇起来就挺费劲。一开始以为就这样的。后来发现是丝杠的头部弯曲了。

按说这个属于质量问题,俺也懒得找厂家,抡着榔头一通狠砸,基本砸直了。看看这个伤痕累累的丝杠。

明天接着说

网友:
西马特的东西就是好,世界名牌

网友A:
我的基本都正常 只是XY轴手轮比较紧 有空加个推力轴承 楼主买的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基本都正常 只是XY轴手轮比较紧 有空加个推力轴承 楼主买的是新的还是旧的

俺的是新的,2600。
Z轴加推力轴承还行。XY轴俺个人认为意义不大。要加的话一个轴得加两个。
顺便回前天的帖子。俺那个遥控电位器是用4个线性的构成两个指数型。目前国内双联步进电位器似乎没有遥控的。另外,步数太少(一般24步),声音变化台阶感太强。

楼主:
这X1床子影响使用的地方,就俺个人所知,该收拾的地方都收拾了。但是钻孔还是不理想。

最终问题集中到立柱和主轴箱的连接之处。

主轴箱(就是装主轴的那个横梁)与立柱是燕尾连接的。主轴升降也就是主轴箱在立柱上上下移动。由于主轴箱比较重(加上主轴和电机可能有10公斤),所以主轴箱有下趴的趋势。这样使得主轴箱与立柱的结合面的间隙形成上面大下面小。如下图。

这个间隙会对机床的精度造成影响。比如加工过程中,主轴受力会使这个间隙发生变化。

即使在自然的状态下,主轴的轴心也不是垂直向下的,而是与拖板平面呈现出一个微小的角度偏差(微观上看,钻头是斜着往下走)。

虽然调节立柱燕尾的塞铁(锁紧)可以缩小这个间隙。但是由于主轴箱是一个悬臂梁,本身具备“卡死”的特性。所以间隙小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小了。否则升降主轴箱会非常费力(下降还比较容易,上升很费力)。只要消除主轴箱的“卡死”特性,就可以进一步缩小间隙!鉴于这个原因,俺对俺的X1进行了一些改进。

看下图。图中可以看出,相比原来的X1,多出来几个部件。分别是立臂、横臂、钢丝绳、配重、以及Z轴控制箱。

俯视图。

明天接着说。

网友A:
发下我打算模仿的 把Z轴丝杠改在立柱右边 配重从立柱里面走钢丝 底座相应位置有镂空 钢丝很容易能穿过 重砣跟0610一样在工作台下面 这样比较美观 立柱后面位置留出来可以设计一下 做个加强筋
至于立柱的接点 比较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一是圆柱立柱 二是西家的矩形立柱 楼主对立柱间隙的看法我比较赞同 矩形立柱用燕尾配合间隙较大 精度不高 用圆立柱能很好解决钻削垂直这一问题 但还有铣削刚性问题 我的4001台钻立柱直径是45MM跟迷你魔一样 迷你魔就不说了 我的4001和X1就放在一起 X1立柱的轮廓明显比圆立柱粗壮很多 迷你魔的立柱我查资料判断不是实心的 我相信矩形立柱能提供更好的刚性

这不是X1 只看原理 立柱上做这么一个滑轮应该不难

这不是X1 只看原理 立柱上做这么一个滑轮应该不难

网友:
楼主摄影不错,相机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下我打算模仿的 把Z轴丝杠改在立柱右边 配重从立柱里面走钢丝 底座相应位置有镂空 钢丝很容易能穿过 重砣跟0610一样在工作台下面 这样比较美观 立柱后面位置留出来可以设计一下 做个加强筋
至于立柱的接点 比较常 ...

你这种方法也不错,外观好,省地方。但是有一点不知你是否计算过配重的重量,俺这个配重已经10Kg了 ,你那种方式可能还要大几倍。

楼主:
这个改造要自制一些零部件,对X1小床也要进行一点加工。俺的原则是能自己干的尽量自己干,少花费。所以外观上不太像正规的机器,不过效果还是很好的。

先说涉及X1小床的改动之处,算是第一部分。

涉及X1的改动之处可以说很少。看图吧。

X1的立柱要打几个孔并攻丝,所以要拆下立柱。打孔和攻丝的活只能到别的钻床上干了。立柱的两侧打同样的孔,这里是一侧。

吊起主轴箱的钢丝绳是垂直的,所以在齿轮箱的底面、顶面上也要分别打孔。主轴箱上的一个孔以及齿轮箱上的两个孔,这三个孔的孔心要保证在一条垂直轴线上。如果偏了,钢丝绳会挂蹭。
这是主轴箱上的孔,打孔和攻丝的时候忘了拍照了。这里要说一下,俺比划来比划去想了几种方案,似乎只有这个孔位最接近主轴的重心,而且也只有这个位置能保证钢丝绳垂直上下,运动时不干涉别的零件。

这是第二个孔,在齿轮箱的底部。

第三个孔

涉及X1小床的改动之处就这么多。

第二部分是立臂。

立臂简单,看下图。
整体图

明天接着说。

网友B:
X1自己铣自己的零件
这个零件是钢的吧,X1啃得怎么样啊?

网友:
是回放吧

网友:
LZ做的东东很精致,
水龙头教学用确实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回复,谢斑竹竖大拇指。

今天说说X1的修整问题。所谓修整,就是解决昨天所说的装配问题。这个X1第一次开机的感觉真是不怎么样。主要就是声音不对头,手感也不好。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这小钻 ...

LZ也是一员猛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自己铣自己的零件
这个零件是钢的吧,X1啃得怎么样啊?

那个零件是铸铁的。俺没比较,不过干这点活,一会就完了。俺还用X1铣了一下一个M8的螺母,慢点进刀,好像也行。吃刀深度1mm。

网友C:
建议LZ先加了推力轴承,这是X1的第一大败笔,加了你会觉得配重不太重要(除非你改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零件是铸铁的。俺没比较,不过干这点活,一会就完了。俺还用X1铣了一下一个M8的螺母,慢点进刀,好像也行。吃刀深度1mm。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强,心态更强

楼主:
今天说说第三部分,Z轴控制箱。

由于在X1的立柱上面又加了一个立臂。原来用于升降主轴箱的手轮由于直径太大,放不下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将手轮的轴心平移,然后再加传动部件。例如用两个齿轮啮合,或者用皮带传递动力等。没办法,麻烦也得这样干啊。

后来一想,既然到了这个地步,那干脆就把主轴箱做成电动升降的吧!手摇的摇来摇去的用起来也不方便。

要搞成电动的,首先要确定电机的扭矩。先用弹簧秤测定一下所需的扭矩。见下图。

弹簧秤的读数不到1Kg,手轮轴心到摇柄的距离3cm。则扭矩不大于3Kg.cm。

不过要注意,首先要在主轴箱上升和下降的全行程范围内找出(感觉出)阻力最大的地方,然后在那个阻力点附近测扭矩。不过,俺基本没找到阻力点。当然,由于主轴箱的重力作用,上升要比下降费劲。所以要按上升找最大扭矩。

另外一点,这个扭矩与立柱塞铁的锁紧度有关(完全锁死那就调不动了,力矩无穷大),俺是在手感舒适,塞铁间隙尽量小的情况下测试的。

有了扭矩数据就可以选电机了。当然电机还有一个参数也必须考虑,那就是转速。俺是按照手摇升降主轴箱比较快的速度确定电机的转速,大概是1秒两转,也就是120转/分钟。如果传动齿轮齿比不是1:1,那还要把齿比考虑进去。扭矩同时也要折算。俺是按1:1设计的。

网上搜了一通,买了这样一个电机,43元。这个电机的扭矩是20Kg.cm,比实际需要大了6倍。主要的原因有二:1是设计要有冗余,2是实际应用时,能够进一步调小间隙,使床子获得更好的精度。

控制电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扭子开关,3块5。

又买了两个二手齿轮,15元。

电机的电源找了一个旧电源,把220V的插头换成电源线就行了。

然后就是动手干了。这是控制箱的下盖板,建材市场买的,3元一块。100mmX100mm。切了4个角,好看、也免得刮人。中间是打孔、掏洞。

这是上盖板,电机、电源、开关也都装上了。

上盖板反面,齿轮也装上了。

开始组装,先把下盖板与X1的立柱连到一起。原来装了个压力轴承,现在还把它放那。

再装上齿轮。

把下盖板与上盖板连接起来。

Z轴控制盒组装完毕。在目前的电源、电机、齿轮参数下,Z轴单程行程(220mm)用时1分钟,非常好。就是减速电机的声音略大。

网友:
强人 留个记号,等我也买x1回来改

网友:
再顶,改造得相当好
学习了

网友A:
电源应该可以借用X1本身的电源 继续关注

网友:
这个要顶的哦,跟着LZ改我的X1,赶紧更新哦。

网友:
赞一个,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把折腾升上一个新台阶,让X1也能干好活,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LZ先加了推力轴承,这是X1的第一大败笔,加了你会觉得配重不太重要(除非你改CNC)。

谢谢建议。俺在这之前已经加了立柱压力轴承了。加那个轴承可以减低摇手轮的劳动强度 。但是对于缩小立柱的间隙作用不大。

楼主:
横臂做起来比较简单。

买了两个滑轮,共8元。

截掉吊环部分,锉平,然后打孔攻丝。

找两条小铝片,做成下图的样子。

横臂长231mm,宽30mm,厚6mm。两端做成下图的样子。

把上述三者用螺丝连起来即可。

底视图。

横臂整体图。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尺寸要掌握好,就是滑轮轮缘与横臂固定孔的距离。也就是说,横臂(以及立臂)固定好后,钢丝绳从前端的滑轮往下走,要垂直的进入主轴箱(参见前天的整体图)。

今天有点累,配重吊线明天说吧。

网友:
好手工,楼主发图辛苦了,顶一下

网友:
lz爱动脑勤动手,值得学习:loveliness:

更难得是把改进的过程,用图文并茂,分析、方法、步骤兼俱,实物与图片俱佳的形式展示出来,堪称一篇好教材

网友:
思维开阔,构思巧妙,做工精细,摄影一流,强人

网友:
LZ你铣那个螺母用直径几毫米的铣刀呀?

网友:
老师改的真好啊  是改成数洗吗  微给进的回差怎么消除   请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LZ,如果配重块是否加个简易的导轨限制一下,这样配重块更稳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应该可以借用X1本身的电源 继续关注

应该可以借用,但是工作量与外加一个电源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