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四爪单动卡盘

楼主(2010-04-03):
想给我的海安CQ9325买一个四爪单动卡盘,原来的三爪卡盘应该是直径130或125mm的,床身的最大回旋直径250mm,
而环球的四爪卡盘:直径125mm,正爪夹持范围7-57,反爪48-125
         直径160mm,正爪夹持范围8-80,反爪50-160
想买大一点的,可以夹持大一点的工件,但当正爪夹持到80mm工件时,是不是可以认为卡盘的回旋直径达到了240mm,有点危险了,
陷入矛盾中,不知道买那一种尺寸的四爪卡盘好?各位大虾,请多指点,帮忙参考一下啊!

网友:
能装多大装多大。我也正要搞个160的 本来想200的 没米

楼主:
那位有经验的大虾再提意见,
160的卡盘,当夹持80mm的材料时,是不是认为回旋直径达到240mm呢,一不小心就打在轨道上了,
还有一种是可拆卸爪子的,那一种好用一点?

楼主:
继续等待老手,高手!

网友:
给个图看看就明白了

三爪卡盘有正和反  夹持有夹和撑。
卡盘规格
?
正爪反爪
夾紧范围撑紧范围夾紧范围
A~A1B~B1C~C1
802~2225~7022~63
1002~3030~9030~80
1252.5~4038~12538~110
1303~4040~13040~120
1603~5550~16055~145
1654~6052~16555~150
1904~7065~19065~190
2004~8565~20065~200
2406~10080~25090~250
2506~11080~25090~250
31510~14095~315100~315
32011.5~14595~320110~320
32511.5~16595~350110~340
38011.5~21095~400110~400
40016~210120~400120~400
50025~280150~500150~500
63050~350170~630170~630
800100~500200~800200~800

网友:
数据是转一个淘宝店铺里的,连接就不上了。

楼主:
这个表是表示夹持的范围,我所担心的是比如车床的最大回旋直径是250mm,当用160mm的卡盘正爪夹持他所能夹持的工件,比如直径55的工件时,卡盘的回旋直径是不是160+55=215mm,会不会太大,容易碰上导轨?因为我看环球160的卡盘正爪可以最大夹持80的工件,这时回旋直径是不是240mm呢?

网友:
楼主找个卡盘仔细看下就明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书面表达能力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