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JR DSX7 怎么改美国手呀

楼主(2010-04-03):
在坛子里搜了,怎么看着像是只把弹簧片换到升降舵那边,再把会中结构换到油门这边就行了吗?难到不用调设置也不用动线吗?

楼主:
没有设置或者别的介绍吗。那位大侠能给个详细点的介绍呀?谢了。

网友A:
控里要设置MOD1为日本手,MOD2为美国手!

网友B:
要调设置,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C:
说明书有写

楼主:
哦了,在坛子里找到详细说明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后天回家就开始动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