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AKE电机,不到50个起落啊?

楼主(2010-04-03):
飞了不到50个电,用的好盈40A电调。

网友A:
电机怎样拆的啊?我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怎样拆的啊?我没拆过。
       撤掉风扇座! 退出尾端的顶丝! 就OK

网友:
我跟你一样电机,没有你那中奖!!   但是AKE垃圾电池  用啦不到20次就鼓啦  且找不到商家退!!

网友:
 看来AKE的也不怎么样
幸好我没买
我用原装的电机

网友:
但我处一模友用这个飞了两年都没事,他只飞航线。

网友:
我朋友的AKE控电买回来没用多久就鼓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电机的外转子松了。在高速运转的时后。与内转子磨擦导致的。

网友:
我的480R用了快一年了,没事。用AKE的电,也还可以,没鼓过。

网友:
AKE的电机没用过不知道。但是AKE的电池我是知道的,它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而且价钱还不便宜。

网友(2012-07-15):
有用过AKE1100B电机

感觉用完一块电池就很烫手,现在用了十几个起落一对电机的线圈发现变色漆包线颜色变浅发绿,没有闻到糊味道使用正常不知道还能用多久,感觉寿命会受影响

网友:
这个似乎是电机轴承损坏的结果。质量不好的轴承高速下用不久就完蛋了,应该经常检查,如果外转子有松动就应该换轴承了,否则磁铁打到矽钢片,电机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