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04-03):
有台老电机 和一般车床上的一样 名牌看不清楚了 内部有个惯性断路器 测量是断路的 应该已经故障  。
转起来不象1400转的 应该有2000转  问题是功率不清楚是多少  测量到有2组绕组 U1-U2电阻3.5欧  Z1-Z2电阻5.5欧 ,按常规计算 功率巨大就算绕组串联还是很大。费解。实际转起来也确实猛。

网友:
惯性离合器不断开长时间运转会烧电机的,确切的说应该叫离心开关。就是转速达到一定值后断开。有问题不短开电机。那离心开关修电机的那有,看什么型号的换上就可以。真是找不到就把那线头找出来接个手动开关,启动时按下,启动起来后就关上。

网友:
你这样量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在这里不能直接用来换算电机功率)简单点的就用电流表量下工作电流x电压=功率
电阻3.5欧的应该是工作绕组,电阻5.5欧应该是启动绕组。
你说的惯性断路器是控制启动绕组的。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220V,转速2880转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哪天测量工作电流先。  测试的时候 我不用启动电容 。原来接的是2个电解电容并联  奇怪的工作很正常  那电容居然不爆。
可是 测量工作电流似乎也不能反映出电机的功率  因为电机是空载状态 运行电流也很小,这样也很难得到机电标定的功率。一般550W电机超过设计负载的时候电流也会超过2.5A。空载应该1A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