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图片)

网友:
破解有问题

网友:
EMU不正是破解用的吗?图中的意思是EMU文件没有放在模拟器的安装目录中.

网友:
Phoenix has encountered an error
There was a problem starting the sound system on your computer.
Please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latest drivers for your motherboard/sound-card.
If this fails to fix the problem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support@phoenix-sim.com.
这是什么意思?可以帮忙告诉我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