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0-04-03):
什么是机夹刀?是专用的刀柄 车什么形状的工件换上什么样的刀头吗 本人新手 学习阶段。

网友A:
基本就是刀柄 夹上成型合金刀片的意思吧 和焊接刀为另一类 更高级,
就像杀猪 杀猪用尖刀和钩子 支解用弯刀和小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刀柄 夹上成型合金刀片的意思吧 和焊接刀为另一类 更高级,
就像杀猪 杀猪用尖刀和钩子 支解用弯刀和小刀。

这个比喻比较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