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4桨旋翼头后不能锁尾(问题解决!上飞行图~~)

楼主(2010-04-03):
我机子的配置如下:
  固郎450
  电机:飞越
  电机数据:kv值:3600rpm/V
轴 径:ø3.17mm
重 量(约):68g
工作效率: >90%
空载电流:3.4A
最大电流:45A
最大功率:450W

电调:固郎40a
  舵机:海泰克65mg
  锁尾设备:GY401+9254
  配像真机壳
   现在机子出现不能所谓,拆了两片对角大桨后配上无副翼平衡系统后就能锁,只要加多两片桨叶又出现不锁尾!

谈谈飞行感受,这旋翼头一个字“贼”灵活,和双桨无副翼一样,飞过无副翼的人就知道~
螺距需要降低原来的三分二,感觉很好!在有风的情况下有点像船遇见大浪一样摇啊摇~
运输不方便,需要拆桨运输及存放!
新手强烈建议不要购买类似此多桨及无副翼旋翼头!要有一定基本功的才是玩'它',要不是随时是'它'玩你!
现在又点想出掉,大家建议下该不该出~主要运输方面~

网友:
换了4桨转速肯定会变低 可能会影响锁尾
修改油门和螺距曲线试试

最为极端的一个可能是马达扭力不够

网友:
LZ哪里找到的4桨旋翼头?是450用的吗?

网友:
泰世出的吧,3桨和5桨都有

网友:
沙发已回答了

楼主:
可是我已经把螺距减低了提高了转速了!

网友:
换了4桨后机身自旋的扭力加大了。。你要改大点的尾桨夹跟尾桨。EDI的尾桨组应该可以。。这是我见过450最大的尾桨组了。。。

网友:
尾桨转速太低 要改尾桨传动比 转速上不去估计换大尾桨也没用
要不把尾桨也改四桨

网友:
没付翼好看,还有像真机壳也漂亮,盼楼主能成功解决锁尾问题。

网友:
 另外配个泰世的无副翼系统不就得啦

楼主:
我把对边一对卸下来就是说剩下一对桨配无付翼系统能锁的非常死…四桨全上就锁不死…

网友:
尾推也要装四桨。因为扭力大了两桨尾推不能完全抵消

楼主:
哪里能买到4桨的尾巴?

网友:
我看到过3浆的尾巴  什么时候弄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买到4桨的尾巴?

淘宝上有。我看过。自己搜下。免得广告嫌疑。呵呵!

楼主:
因私人原因,出此机壳及旋翼头

网友:
出了可惜吧?

楼主:
如果有人要便宜出给你,不是被迫我很不舍得出

网友:
加大尾桨,增加推力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