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装副翼,也没有无副翼系统, 可以飞吗 ?

楼主(2010-04-03):
如题 虽然我不太相信,但是确实看到人家这样飞了

我还拍了视频不过很大,182M不知道怎么压缩

先上一张照片,视频在上传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NDczNzg0.html

网友:
可以,但就是太灵敏,需将控上的D/R指数调低

网友A:
你在哪拍的?

网友:
只拆副翼是不行的,起来会失控的~~~
必须将大桨改成周期变距的

网友:
视频上传上优酷就可以了

网友:
想法传上来吧,很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拍的?

早上在桥下

网友B:
人家飞的是不是装了无副翼系统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飞的是不是装了无副翼系统的呀?

LZ有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网友:
悠着点儿  哥们儿  安全第一啊

网友:
要把副翼杆座固定才行

网友:
拆了副翼,不固定副翼座,你可以试试,能飞,但是飞机对你的任何打舵操作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
LZ也想调整极限

网友:
我今天见到了,老龚飞越500的机子从十字盘直接用拉杆和大浆连起来,去掉混控臂,和日子框,大浆夹还得反过来装,飞了一下悬停,看样子很不稳,没有装平衡仪

网友:
LZ.,直接拆掉的话,飞不了的!还要再改一改(就像楼上说的那样)
你看看有副翼的原理就明白了!也不用问别人了!
 直接拆的话,   飞机只能升降.......不能前后左右平移,可以转向.

网友:
无副翼不装无副翼系统是可以飞的,但是不是直接用的有副翼悬翼头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飞的是不是装了无副翼系统的呀?

确实是没有装无副翼系统,大浆夹反装。

网友:
能飞但无方向

网友:
没装副翼,也没有无副翼系统是可以飞的。就是很灵活。飞惯有副翼的人,一开始会不适应,觉得灵活得无法控制。其实习惯后会发现,修正机身姿态时,控制摇杆的手指只需在很小的范围内移动就够了。大大减小手指的运动量。

网友(2010-10-11):
500改无副翼不装系统能飞成这样的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