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角度不受控制,请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0-04-03):
因原来的四轴机架有点坏了,前几天买了一个新的四轴机架,现在的机架两个
电机
的中心距离比原来的要大10cm,装好后试飞出现这样的问题:起飞平稳,但只可一打方向舵就会没有比例的转向,角度也不受控制,就是像直升机中的“不锁尾”,请朋友帮忙分析原因,是不是陀螺坏了?
希望朋友帮帮忙,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把桨卸下,用mktool 看看呀

网友B:
机架大了,数据也得相应改变吧。应该调整陀螺选项,和调直机感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