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奥尔福yak54 50E的配置。

楼主(2010-04-03):
机机到手一段时间了,电机本打算用双天4250,kv选择510的,电池用6S锂电,电调用好盈60A,桨用APC14×7,可是前几天在5irc上看了,都说还是用720kv和4S的电比较好,刚好我订的货还没发货,于是前两天和商家改订单,发了720kv的电机和4S  2500mah  25C的电,可是我把这配置给5irc的高手鹰王看了,他说电池2500的容量小了,难道这样的话时间不够用吗?请大家帮帮我,今天我定的东东就到货了,本准备下午装机,明天试飞呢,这样一来我都不敢了。

网友:
2500的电池最多3分钟的飞行时间,你考虑把,你选择3700毫安的,重量和6S2200的差不多,还有就是电调如果选用60A就不够了,最少80A

网友:
根本用不着80A电调。3D机的储备功率以400W/kg来计算,.50E飞机的重量也就1800~1900克的样子,需要的最大功率不到800W,即便是只用4S电池,峰值电流不过50A多一点,何况飞行中大部分时候根本不需要这么大功率。不过,在这类需求功率比较大的应用场合,高电压供电还是有优势的,因为线路中的铜损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流提高一点点,损耗掉的能量会提高很多,而且全部转化成热量,有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
50E的飞机除了ARF的260能到1800克-1900克,YAK54和其他几个机型,怎么减重都要都2100多克的,我的YAK54都是轻量化配置都在2200克啊,轮罩都没装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开始总觉得3s、6s、9s这样对应30-50-90很好,但是现在居然很多人说要4s、5s、8s来对应,搞不懂

网友A:
其实,想用4S飞50E的朋友大多都是从经济方面考虑,但我要说的是既然你选择的50E,而且想飞好3D,就一定要选择最佳合理配置,
EXTRA260已经飞了两年了,一直用6S2100电池,飞的相当舒服,我甚至考虑到用12S1000电池,只是这个级别的低KV电机不好找,
我很赞同3楼的观点,高电压低电流是大中型电动固定翼明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想用4S飞50E的朋友大多都是从经济方面考虑,但我要说的是既然你选择的50E,而且想飞好3D,就一定要选择最佳合理配置,
EXTRA260已经飞了两年了,一直用6S2100电池,飞的相当舒服,我甚至考虑到用12S1000电池,只是这个 ...

12S 1000
搞个250KV试试

网友:
哈哈哈!是小林呀!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谁呢!挖哈哈

网友A:
小林呀,26CC快装好了,就差焊接插头了,估计这两天就能试飞,为了飞机更顺畅些,我还是装了架26CC的EXTRA260,这架飞机的性能
还是不错的,本打算装SU26,考虑到它比较贼,还是先上260试试,过两天上图片和视频给你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想用4S飞50E的朋友大多都是从经济方面考虑,但我要说的是既然你选择的50E,而且想飞好3D,就一定要选择最佳合理配置,
EXTRA260已经飞了两年了,一直用6S2100电池,飞的相当舒服,我甚至考虑到用12S1000电池,只是这个 ...
大哥,你的话让我很受伤很受伤,我本来是打算用510kv和6S的电,但是在我的电机发货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上5irc,看到上面刚好讨论50E的动力配置,很多人都说应该用4S电配720KV的电机,而且我请教了一圈人,也都说这么配最合理,结果我马上联系商家,发了720kv的电机,并且定了4S的电,可是现在有看到这么个评论,受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话让我很受伤很受伤,我本来是打算用510kv和6S的电,但是在我的电机发货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上5irc,看到上面刚好讨论50E的动力配置,很多人都说应该用4S电配720KV的电机,而且我请教了一圈人,也都说这么配最 ...

4S最合理?哪里合理?怎么个合理法?我还说2S最合理呢,你信不信?
呵呵,4S飞50E你要当心你的T插的质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话让我很受伤很受伤,我本来是打算用510kv和6S的电,但是在我的电机发货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上5irc,看到上面刚好讨论50E的动力配置,很多人都说应该用4S电配720KV的电机,而且我请教了一圈人,也都说这么配最 ...

J3是用4S飞50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林呀,26CC快装好了,就差焊接插头了,估计这两天就能试飞,为了飞机更顺畅些,我还是装了架26CC的EXTRA260,这架飞机的性能
还是不错的,本打算装SU26,考虑到它比较贼,还是先上260试试,过两天上图片和视频给你看,呵呵!: ...

相当的期待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的期待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话让我很受伤很受伤,我本来是打算用510kv和6S的电,但是在我的电机发货的前一天晚上刚好上5irc,看到上面刚好讨论50E的动力配置,很多人都说应该用4S电配720KV的电机,而且我请教了一圈人,也都说这么配最 ...

您的配置只能说4S 2500是错的
鹰王说用6S 2100~2500对电池是种伤害

您用4S 2500那就叫严重伤害了

4S的配置电流远大于6S配置、怎么会用2500mAh电池呢、至少也3300~4000吧
只能说楼主吸收了一半、但是忽视了那个帖子的精神是在于对电池的需求

4S我飞过、6S也飞过
4S 3300 25C电池约5分钟
6S 2500 25C电池约6分半

动力表现 6S > 4S

这是Tiana999老大飞 4S + 14x7  40E的飞机、当时用的就是2500 25C电池

动力只能说刚好而已、这还是40E噢、起飞重量2Kg以内

网友:
肯定是6S好拉~高电压,低电流,电机和电调的效率都会比较好~而且电流低,不伤电池,可以买便宜的20C电池飞就行了~重量还轻

电流低了发热也低很多,我用4250 6S 2500 ZTW60A电调 飞6分钟没问题~下来电池电调基本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配置只能说4S 2500是错的
鹰王说用6S 2100~2500对电池是种伤害

您用4S 2500那就叫严重伤害了

4S的配置电流远大于6S配置、怎么会用2500mAh电池呢、至少也3300~4000吧
只能说楼主吸收了一半、但是忽视了 ...

这不是david的第一架飞机么……40e的HY小红。
我的EXTRA260 50E:6S 2100 25c、HY 4020-12 540KV、ZTW70A ,目前航线飞轻松7分钟、3D飞5分钟。4S电池最少要3300mah以上,且价格不菲,而且你要考虑到4s电池除了这里用,别的地方都用不到4S电池(除非你飞高速涵道),4s电池唯一的优势整体配下来就是轻一点点。6S电池用2个3S电池组合使用,这样3S电池还能用于其他飞机。可以说是最经济的考虑了。
高电压低电流低KV,是很好的选择,安全不说、飞机的声音也很好听。当然如果你米多,可以上4S组合陪高kv小桨,但我倒是觉得,有那个钱,不如选HY的飞机了。精密程度不是奥尔夫能比的了得。
另外,奥尔夫50E的全重,2.2kg比较现实。最好1000w的动力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