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套装600NSP,装完以后,发现多了一块小板!!

楼主(2010-04-03):
新年套装600NSP,装完以后,发现多了一块小板!!
不知道装在哪儿!!??

网友A:
上个图,高手就知道了嘛~~~

网友B:
YT250YT450SPORTFN450V2YT500ESPYT600NSPFUTABA10CHG
 楼主的飞机也真多

网友C:
我的也是多一块!!

网友D:
加强片把,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带开关孔位或不带孔位的

网友E:
图都没有。。怎么看呢。。

网友F:
飞机侧板前部的两个加强片~
一共给了三个:
1. 带电源开关的;
2. 带一微型油门舵机的,如可以装65MG控制油门舵机;
3. 什么都没有的,纯加强片;
任选两个装上~~
YT的说明书太差,前边的组装图没有画4个角的加强片,后边的组装图又有了,害得装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