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调与电池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04-03):
看了一个关于电机与电调、电池间的匹配关系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7294&highlight=%B5%E7%BB%FA%2B%B5%E7%B3%D8%2B%C6%A5%C5%E4,现有一问题求教:有飞速达 3674 2370KV 内转无刷电机  最大电流: 95A 60s  电机内阻: 0.0064Ω   电机 K V: 2370  空载电流: 4.6A    适合电调: 100A或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
      那是不是 该电机最大电流: 95A 60s  和它匹配的电池 就必须假设(30C) 95A乘以1000除以30=   3166MA      也就是差不多至少要3300MA容量的电池才能与之相匹配;如果20C的话就要4750MA容量的电池才能与之相匹配?那和电池的电压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是不是只要不超出最高电压(6S)就没问题
      还有一问题如果飞速达 3674 2370KV 电机配上一大电调(125A)却用3S2200MA电池带,可不可以,会产生什么后果,会不会烧掉电池或大肚子
      以上问题请各位模友赐教

网友:
这里的最大电流是电机所能允许的最大电流,其实际应用中通过的电流是由负载来决定的。比如这个电机用3S 2200mAH电池带,直驱5寸桨,或者用1:2的减速组来驱动9寸桨,电流估算也就10~15A,所以电调用20A,电池倍率8C就够用了。

楼主:
请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主要看负载

负载知道吗? 就是实际使用电流!  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不是说电机上标的就是最大电流,那只是允许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当搭配不合理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超出这个电流很多。电池也是一样,虽然2200MAH 20C电池貌似只能44A放电,那是最大工作电流,超过这个电流就会加快电池老化。我做过2200AMH 20C电池的短路测试,电流达到300A ,足够烧毁很多东西  但烧设备是有个条件的,那就是温度! 不管实际电流时多少,只要温度累计高到要烧毁的时候,就是它的 命运了。 所以用小电池也未必会烧,只是这样你用得安心吗?  所以给的参数是有一定作用的,按照参数配好配合理就行.

楼主:
进一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