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制电火花的间歇放电电路用功放电路代替行不行

楼主(2010-04-03):
最近看TB上电动车
充电器
电流才1.8安,感觉不大,普通P4级别的电脑电源都够了,就是搞不懂买懂电路咋回事?所以想出来用成品音频功率放大器代替,在音频输入端弄一个间歇的音频,在接喇叭那端接两级,不知道成品的音频放大器输出的电流够不。顺便说一下,自制电火花的那套东西怎么那么像几年前流行的电解的东西呀,除了介质从饱和食盐水变成淡水其他功能雷同啊?

网友A:
原理和电解是两回事,音频放大器输出的音频“脉冲”频率在20——20Khz以内变化,而电火花的工作频率要更高,且稳定。

网友B:
除了介质从饱和食盐水变成淡水其他功能雷同啊?
不明白

网友C: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行。

网友D(2010-06-06):
电压太低不能产生电火花,电压太高会产生电弧,40V~60V的电压比较合适

网友E(2010-09-03):
电火花的间歇放电电路不能用功放电路代替。因为功放电路是线性放大电路,而电火花的间歇放电电路必须是脉冲电路,这两种电路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提高电压可以提高电路的效率,我们单位有一台油嘴喷孔电火花机床,用的就是110v的电压。用较大的电容,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加工速度,但孔的精度下降,粗糙度恶化。

网友F:
换个思路:用电脑输出固定高频信号(比如50KHZ),用高频功放放大信号,再设计一个播放软件,设定多少秒一循环(循环有间隙)
这样就能控制放电频率和放电间隙
当然,也可自制高频信号发生器再放大

网友G:
不知道超声波焊接机的电源能不能D!

网友D:
高频电火花电源的难点不在于信号的产生,而是信号的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