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能换美国手吗?怎么换?求老手指教!!

楼主(2010-04-03):
如题、

凹凸M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

怎么换啊,大哥,你真幽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拨动控里、电池仓下面右侧的的开关(往上拨),然后将油门压板与升降回中弹簧换位即可。

网友B:
线应该要重新焊的,我是拆下来重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应该要重新焊的,我是拆下来重焊的

换手的方法之一,但要动用烙铁……
个人觉得不是最好的方法………
控里的两个开关,置上或置下,便能有4种不同的手法可以改变……

网友:
我当时是直接把两个纵向的模组对换,没焊线也没发现开关,然后直接调下正反就OK了
黑哥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2010-06-11):
拆开控,把几个电位器的插头对调一下就行了,线太好找了。

网友:
拆开后左右互换电位器,油门铜片换到另一边,另一边的弹簧换到过来就OK了。

网友:
我已经换了美国手,日本手反映不过来。如果有郭靖那种天赋(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就玩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