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舵机不停微动问题

楼主(2010-04-03):
我的电子设备是 6EXHP2.4G的
遥控器
和 接收机 正常通电以后 我把3个65MG 和 9257 都直接插上接收机4个
舵机
都在那响 舵机舵臂都没接入 不知是那里问题,4个舵机都在那里没有节奏微动,用手放在输出轴上可以感受到 遥控器有动作时各舵机工作正常 遥控器没有动作时 舵机就响 电调是中科微的40A,问题在那里??
距离拉开10M 4个舵机还在那里响 遥控器用的是一般可充
电池
电压正常

楼主:
遥控器换锂电后问题还在 遥控器关闭 接收机通电状态下! 舵机不响

网友A:
我怀疑是供电不足

楼主:
我测量过舵机工作电压5V,控关闭后舵机就正常,开控就响,是控的问题吗

网友B:
2.4C没碰到过,以前没换2.4G前隔壁开电钻我这舵机会抖,知道的进来说说。

网友A:
不是侧电压 是测电流 有稳压模块 电压肯定正常啊

网友A:
你只接一个舵机响不 如果不响的话 那就是我的假设对了

网友C:
会不会附近有其他干扰源?比如2.4G的无线上网设备之类的,我有一次也是无线路由干扰了小JJ的接收

楼主:
接一个舵机也响 看来是控的问题返回商家修理

网友D:
朋友, 我怀疑是四合一的问题,我的九鹰208 A 就出现这个问题,我有2遥控器, 开开 都是一样, 在飞行中, 飞机就是突然抖动,就是其中一个无规则托机抖动 , 换了四合一,问题才 解决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是亚托SE450机 没有4合一那东西!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是发射机共电不足,换新电池就好了@@@

楼主:
我换锂电效果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