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想改装恒龙虎1,请高手帮助!

楼主(2010-04-03):
1:请高手和前辈们推荐一款遥控系统,
遥控器
和接收板最好成套!
2:我的老虎是恒龙很老的那种版本,没有冒烟功能和声音,遥控线路板的电线全是焊接的 ,所以换控需要剪线,而剪线需要购买对应遥控系统接收板插槽的电线插头 ,这些插头哪里购买?型号?
3:哪里有买声光组的,声光组安装应当注意哪些?(以前从来没有玩过)
4:感谢各位高手,前辈指点迷津,如果有些幼稚的问题还请务必原谅!:loveliness:

楼主:
另:换控以后冒烟器要如何接到遥控系统上去!

网友A:
控就买天地飞6A价格便宜还是6通的 502现在用的就是那个 声组买威驰声组电调 价格大概400多 自己淘宝搜搜,另外冒烟功能实在没必要加,如果硬要加的话个人感觉还是做个开关比较简单

楼主:
十分感谢,原来也感觉天地飞的不错,很多人用,评价很高,冒烟直接做开关,这个对我启发很大,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天地飞比较实用,价格便宜。冒烟确实没什么用!除非能改的烟很大,不过还是环保点好。

网友C:
还有一点,如果换了控,有几个电机就需要买几个电调,这点不要忘记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