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几年前用小车控攺造的小飞机

楼主(2010-04-03):
经历上百次飞行的小飞机

此机特点垂直尾与水平尾翼连动补偿了两动小车控的不足飞机转弯时不下跌高度
飞行重量12g

网友:
控制系统有新意!能再提供细节吗?谢谢!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太棒了 ,向楼主学习。舵机似乎也是用小电机去掉外壳改的?
此机特点垂直尾与水平尾翼连动补偿了两动小车控的不足飞机转弯时不下跌高度

以前也见过类似这款飞机的照片,没有仔细研究,看了楼主的照片让我豁然开朗。

网友:
真棒!不知动力电机和舵机能不能给几个特写!期盼!

网友:
没看到减速组,直驱的?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又一个巧夺天工!!!!

网友:
学习了  真是高手啊

网友:
除了赞美,我再没有语言表达了!

网友:
很漂亮  能否教大家 一下接收器怎么改的?

楼主:
控制糸利用垂直尾转向过程中用绵线连动水平尾作出拉扞动作
动力电机是7mm微电机直驱舵机用三极空心杯电机去外壳改装
接收机不用大改动把原升压电路拆除即可使用

网友:
去壳的空心杯作“舵机”用,想法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接收机不用大改动把原升压电路拆除即可使用

我来帮楼主狗尾续貂
升压部分电路图:

我自己小车的实物图:

楼主:
螺旋桨可用可乐罐铝皮剪裁.如图所示

网友:
手工不错

机主手工真不错,可加精帖

网友:
手板机,上反角够大,室内室外都好飞。

网友:
顶啊  今天终于注册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