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介绍使用拔齿器拆除450V2大桨夹轴承

楼主(2010-04-03):
450V2大桨夹与se不同,内侧的两个轴承之间由个薄壁隔离开,很难直接敲开,尤其在轴承上胶的情况下

首先取出一个V2横轴

在一侧涂上T48轴承胶

将横轴粘在最内侧的轴承上,注意不要把胶粘在另一个轴承上,也不要将轴承胶弄到轴承里面,这样轴承拆下来还能用。静置几个小时等待胶干。

准备一个拔齿器,2个3mm螺丝,4根扎带

按照图示将桨夹固定在拔齿器上

旋入拔齿器把手顶住横轴

横轴在被顶出的同时,轴承也被带出,

轴承完好无损。

将取下的横轴加热,然后再用拔齿器将轴承取下。

大桨夹内还有一个轴承,这个很好办。

用一个钟表螺丝刀插入,轻轻向下敲,那个轴承也会下来。

至此,拆除工作全部完成,轴承,桨夹,横轴均完整无损。

网友:
不错,拔齿器有多个用途了

网友:
大刑侍候

网友:
好方法,无损拆除法

网友:
不错的帖子!
我都是用侧敲的!对轴承伤害很大

网友A:
放煤气灶上烤10秒然后随便拿个东西捅一下就123全掉出来了
此法对铝制零件里的钢制东西都有奇效,屡试不爽
缺点是轴承拿下来以后就不好使了(当然你用敲下来的话也是K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煤气灶上烤10秒然后随便拿个东西捅一下就123全掉出来了
此法对铝制零件里的钢制东西都有奇效,屡试不爽
缺点是轴承拿下来以后就不好使了(当然你用敲下来的话也是KO)

正解!!

同理发动机拆轴承也是用热风枪加热,轻轻一敲的~~~

网友:
完全是折腾。那个轴承很好敲出来的。

网友:
看来拔齿器会大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