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美国手改日本手方法!遥控器型号(WK-2402)

楼主(2010-04-03):
小弟刚刚入道4个月购买双桨飞机4架一直使用日本手,可是这次明明和卖家说好了要日本手可是发过来一看,美国手,郁闷。
所以想请大家帮忙, 教一下我怎么把美国手改成日本手,
遥控器
型号(WK-2402)

网友A:
估计商家误解了你的意思,这控本来就日本手,拆开自己调换一下左右。

网友B:
是常青兄弟吗
找个晶体换上看看,应该能用T9控玩
实在不行找个时间来找我,一起研究研究
改手其实好弄,升降舵和油门后分别有一个电位器,把这两个电位器插头位置调换就行,再把油门压片和升降弹簧的位置换了就OK了

网友C:
打开后盖,把弹簧片从左手该到右手,把右手的螺丝放开,把左手的带上,然后在调下控杆的松紧,一切都调好后盖上后盖,按ENT键,ELEV和 当前的 逆转状态NOR或REV一起亮,进入设定状态,按UP或DN移到STICK MOD和当前摇杆模式(1-4的任一个数字)一起闪亮,按R或L使MOD后面的数字闪显2或4,确定按ENT键保存,推出设定按EXT键。(MODE1是日本手2是美国手)

网友C:
注意打开后盖,一定要注意线,不要弄断线,后边的线也不要动。

网友D:
地板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