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天线DIY,拉锯1KM

楼主(2010-04-03):
2.4G接收机天线DIY,拉锯1KM。发射机用的6db的linksys天线。信号比以前至少强了30%。

网友:
2.4g天线增益越高,指向性越强。当有死角出现会导致失控的。天线的增益不要随意改变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在不同位域会有死角,LZ小心啊

网友:
頂數上的..
要是可行.遙控接收早用上高增益天線了

楼主:
改天去测试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