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车外圆

楼主(2010-04-03):
前几天因电机不好 车没试 今天搞了个电机 马上上床法兰自宫一刀 车好后特别光 能当镜子哦 打表后 小于1丝

装上卡盘 打表 15丝 在没校正的情况下 夹上16的铜棒 试车 会出现竹节纹 高高低低的 好难看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忘了说 车刀是机夹刀 刀片是新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刀片角度对?对中心没有 别高了。

网友:
拖板间隙没调整好。

楼主:
托板间隙都已到位 顶塞铁的螺丝也拧好的 中心高出50丝左右 在车端面时是好的

不懂了 请教高人 哦 我的床是0618

网友:
不懂,等高人

网友:
检查主轴轴承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托板间隙都已到位 顶塞铁的螺丝也拧好的 中心高出50丝左右 在车端面时是好的

不懂了 请教高人 哦 我的床是0618

刀尖高出50丝???

网友:
外圆刀宁可低不要高。内圆刀宁可高不要低。

你的高了50个丝等于0.5mm。不小了。

楼主:
发上图片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刀尖高了,刀尖下面碰到工件了!

网友:
或是伸出刀尖高出50丝左右 在车端面时是好的是不是刀杆太软了或是伸出太长,车端面时由于摩擦把刀尖压下来了?车外圆时又弹起来了?

网友(2010-07-02):
感觉是手搓出来的,
哈哈,太惨不忍睹,
好象所有的地方都没夹紧,
还是把床的照片发来吧

网友:
把刀尖调低,再检查是不是有松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