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JJ复 活, ESKY CP3 成功改无刷!有图

楼主(2010-04-04):
机机名称:ESKY HONEY BEE CP3
机主:norman82
原动力:370强磁马达+8T+CN12尾马达+11.1V 1000mAh电池
无刷动力:H2208U (KV3800)+11T+XXD 30A+CN12尾马达+11.1V 1000mAh电池。
事情经过:370马达寿终正寝 ,CP3闲置,为了不成为纪念品和静态航模,特将其改为无刷动力。大概经过一个小时的改装,再加上一个小时的调试,完美完成无刷改装,CN12尾马达和CP3自带陀螺仪完美锁尾:loveliness: 。因为一个人试飞,无人拍摄视频,以后有机会补上 。今天先发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新手,有不足的地方万望见谅!如果觉得此改装可行,005和CP3可参照此贴。谢谢!
特别鸣谢:
主演:norman82     HONEY BEE CP3
器材供应商:flyhike
前期计划指导:信号旗大哥
后期实战指导:zlf61

楼主:
接着来图片

我第一次焊香蕉头

楼主:
来个大点的图

楼主:
H2208U无刷马达

楼主:
主要工具

网友:
不知道11.1V下CN12能撑多久。楼主试验一下。

楼主:
全身照一张

楼主:
侧面来一张

楼主:
屁股来一张

楼主:
时间跟原来用370马达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因为转速快,比370马达更稳,无刷马达和尾马达的温度也不高。

网友:
那个线排的好~~

网友:
哇哈哈哈,干得好

网友:
尾巴你也改装了?哪天也换成无刷吧

楼主:
线有点乱,不过是在是没有地方弄了,以后再慢慢整理线吧!

网友:
这个脚架……

网友:
 LZ搞水机啊!

楼主:
以前弄的脚架,一直没有坏,所以也没有拆,反正对飞行也没有什么影响,呵呵!不过这个脚架真的是很结实,哈哈!

楼主:
原来的机子重量是410g,改完以后重量是435g。

网友:
信号旗发来贺电!

网友:
以前爱现在也爱折腾4通小JJ的表示祝贺

网友(2010-08-06):
我也要改

我也要改 楼主把详细过程说下吧   上了无刷电调后原来的三合一还用么  还有三合一要是用的话无刷电调怎么连得???  我是专业小白   直接就买了这个   刚到手就把三合一烧了  刚飞起没半米就撞墙上了,没多大会就闻到一股烧焦味(撞墙之前已经把遥控器油门调到最低档了)主旋翼竟然就破点皮,断电拆开检查三合一冒烟了  哭泣  85加15运费到现在还没拿回来呢

网友(2010-09-22):
我也要改

我的也是三合一烧了,找一商家要95元,他劝我先别急着买说装上还会再烧的,叫我潜水后改无涮才不烧,好商家呀!!22楼你85收的是在哪一家呀?我也找他要。楼主请你详细说说是怎么样接线的!还有电调和无刷电机的牌子和型号。麻烦你了。

网友:
这架飞机的改造,与我混装的那架有点相似……
020的壳子+004的四合一+016的机架+004的尾管+016旋翼系统+3100KV无刷+修复的25A杂牌电调+DIY的软轴驱尾桨+DIY的240mm大桨……

网友:
来个试飞视频吧

网友:
哇 K    黑人你太强了吧  你也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视频在本论坛早就在了呀……
飞机未装机壳时的模样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lfqc
飞行视频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lfqc
这里都有哦!

网友:
在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27帖子里的016也是我的,是用别人赠送的旧零件拼装起来的。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黑人超N滴

网友(2011-09-04):
楼主,,要焊接吗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脚架看上去很给力~

网友:
不单脚架给力,尾管也很给力,有木有看到

网友:
恩,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