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三米大滑翔修复如新,终于爽飞,上视频

楼主(2010-04-04):
上次失控炸机导致机鼻粉碎,座舱前段粉碎,机尾和机背开裂,万幸的是机翼虽受严重撞击但丝毫没有扭曲表面略有轻微内凹褶皱,经过数日苦战终于修复,并且在表面刷涂了白漆,更加光亮,由于改进了模具,新压制的座舱也比以前光滑好看。废话不多说看图看视频

网友:
手艺非常棒

网友:
最主要是上了天9控了

网友:
终于爽了啊

网友:
继续爽,爽歪歪

网友:
马头不是一般的有才

网友:
顶!很强大的马头工艺!

网友:
t9s更爽,现在改用2.4世界顿时清静了!

网友A:
请问马头哥广告布的作用是为了加强还是为了光滑

你好马哥,我做了一个GUPPY,1.5米翼展的,机翼是热切的,无副翼,下面用碳杆上面用碳片加强,强度够用了,就是没有蒙皮,也不太会,如果不蒙的话会影响飞行么?谢谢,我的用3S 1000mA电池全重400克,重么?

网友B:
 老马换设备了阿,恭喜恭喜。没换翼型吧。哈哈,视频看出来了,前进速度都比较慢。不过这不单单是翼型的问题了,整机的阻力都不小,想慢慢的飞,可以了,要达到斜坡机那种畅快淋漓,还得下功夫阿。

网友B:
给一下10楼意见,400g,对这电滑是合适的,较轻了的,蒙皮,从空气阻力来说,没见得提高多少,但强度会上升不少。如果现时强度够用,可以不蒙。

网友:
简单,透明胶带,全包,

网友:
我发现马老的手机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马哥,我做了一个GUPPY,1.5米翼展的,机翼是热切的,无副翼,下面用碳杆上面用碳片加强,强度够用了,就是没有蒙皮,也不太会,如果不蒙的话会影响飞行么?谢谢,我的用3S 1000mA电池全重400克,重么?

我当初发明蒙广告布主要是为了耐炸,适合新手。泡沫没有皮太容易磕碰碎裂了,而且表面也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马换设备了阿,恭喜恭喜。没换翼型吧。哈哈,视频看出来了,前进速度都比较慢。不过这不单单是翼型的问题了,整机的阻力都不小,想慢慢的飞,可以了,要达到斜坡机那种畅快淋漓,还得下功夫阿。

是啊是啊,飞机本来就太轻,翼型又厚,速度是没有。不过我们这边山上全是花岗岩,简直是滑翔机坟场。慢点倒是防炸了 ,我降了两次都没事。下次一定按你们的建议换翼型再搞一架

网友:
快如闪电,丝般顺滑!

网友: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啦,用他们美国话叫歪瑞沟达

网友:
唉!周一炸了

引用 网友B:
给一下10楼意见,400g,对这电滑是合适的,较轻了的,蒙皮,从空气阻力来说,没见得提高多少,但强度会上升不少。如果现时强度够用,可以不蒙。

从没飞过不带副翼的,加上场地小,没敢一下子飞高,起飞时拉杆太大,结果失速,头冲下掉下来了,折叠桨都坏了,机仓前段炸坏了,要重做一下机仓了,而且我发现机仓用KT板来做还是太弱了,决定给它加个副翼试试

网友:
搞得我也想做一架

网友(2010-07-20):
晕看视频,被那声音雷到了,我以为是LZ在叫,然后我掌控不了了!

网友C:
天哪,马头的视频配乐吓我一跳,一身冷汗。当时正好电脑开的最大声,深更半夜的

网友D:
哈哈哈,那音乐是迪斯尼《狮子王》的配乐,《生生不息》